[工仪] 米其林便携式充气泵开箱拆解简评(MICHELIN 3321)

楼主(2022-02-27):
优点便携,大概小瓶矿泉水大小,不到一斤,外形棍式设计,方便持握。内置锂电,两节18650串联,USB 充电。可预设气压,充气完毕自动停止,内置4种模式,直行车、摩托车、汽车、手动预设,可根据不同场合切换模式来充气,很方便。有照明灯方便晚上使用,充气管上另带气嘴支架和两只气嘴,方便更换,不易丢失。

充气管摇臂自带开机功能,方便快捷,摇臂收起时不能开机,防止误操作。摇臂拉出时,开关键可操作。充电时只显示电量,不可开机充气。外壳有大量通风孔,内置风扇主动散热,主要是工作时气缸温度较高提高散热效率。一般情况下汽车四个轮胎补气大概耗电一格,有四格电量。工作时噪音较高但可接受。鉴于家用频率不高,不宜满电存放。

网友A:
miniso充电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so充电接口

打错字了,感觉上塔普C也没必要啊(◔◡◔)

网友:
全金属的,看着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B:
150psi是不是公路车高压胎也可以

网友C:
这么小的缸能打汽车轮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感觉上塔普C也没必要啊(◔◡◔)

这两天抖音还在推这个, 质量看着还可以, 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缸能打汽车轮胎?

气缸越小,能打到的气压越,就是速度慢。这种充气泵就是平时补气的时候用。

网友:
我车上放的是手电钻形状的。电池跟家里12V锂电钻通用。气缸小打的慢

网友:
TYPE-C接口是大势所趋了,方便好用就是硬道理了。

网友D:
是不错,汔缸,连杆,齿轮,全金属设计,汽车就别用了,体积大小,自行车,摩托车应该没问题,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感觉上塔普C也没必要啊(◔◡◔)

如今micro的线都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psi是不是公路车高压胎也可以

可以的,最高150

网友E:
听说自行车打气筒都能打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错,汔缸,连杆,齿轮,全金属设计,汽车就别用了,体积大小,自行车,摩托车应该没问题,多少钱入手的 ...

淘特上领卷,169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抖音还在推这个, 质量看着还可以, 多少钱入的?

多多169,淘特领了张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自行车打气筒都能打小车???

以前打工修车的时候,停电了,只能气筒打气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特上领卷,169入的。

169,看着还不错,全金属设计,只看寿命咋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9,看着还不错,全金属设计,只看寿命咋说吧。

家用应该可以,必竟使用率不高。做功质量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缸能打汽车轮胎?

补气没问题,米其林质量还是可以的,必竞专业做轮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