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万用宝头改角磨机头

楼主(2022-02-27):
把万用宝的头拆了一个,主轴车加工以后,接联轴器,车床车了个链接环,然后拆了一个特畅恒锂电角磨机,把机头装上转接环,完事,………试机,比原厂角磨机还有力,算是彻底成功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
有床,干事就是方便

网友A:
有想法,有技术,有思路,有工具,于的漂亮

网友:
思路想法,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有技术,有思路,有工具,于的漂亮

买车床前,一直想改这个,本来尾巴座子准备自己做的,结果发现,那个东西太难车了,直接拆了成品的,最主要的是不会画图,不然用数控铣可以做的和原厂一样

网友B:
两款不同品牌设备的输出轴连接方式(软连接)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太巧了!

网友C:
特畅恒
在咸鱼买过一个12V的万用宝,TCH,应该就是这个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款不同品牌设备的输出轴连接方式(软连接)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太巧了! ...

不是的,里奇的主轴车过,原来的是一个偏心轴驱动叉子来回摆的,角磨机那边基本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畅恒
在咸鱼买过一个12V的万用宝,TCH,应该就是这个牌子了

到手就是一垃圾,根本干不了什么活,动力很差,刚开始是改20v电池,后来电机不行了,直接改头了,改过后好多了,算是废物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款不同品牌设备的输出轴连接方式(软连接)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太巧了! ...

那个角磨机电机上的连轴器非常紧,把电机轴从电机里拔出来了,那个盘都还在轴上,开始用钻头钻,居然钻不动,后来是用一个两点几毫米的铣刀在车床上钻通了,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能搞的那么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里奇的主轴车过,原来的是一个偏心轴驱动叉子来回摆的,角磨机那边基本没动 ...

万用宝我也有,原以为你的这个输出轴比较特殊呢,如果把两个设备的整机图都发出来就更容易理解了。
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你是把角磨机的机头和柔性联轴器的一部分移植到了万用宝的输出轴上了,还是比较厉害的,可以说是制造级改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宝我也有,原以为你的这个输出轴比较特殊呢,如果把两个设备的整机图都发出来就更容易理解了。
你这 ...

我这个里奇的头是可替换的,准备以后再改个兼容百得的多功能头,百得的那个头功能更多,加起来有十几种功能头了

网友:
高手!  动手能力强,学习!

网友D(2022-04-16):
我也有改了一个角磨头,一个小鹰锯头,没你这个好看,你改的很完美,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角磨机电机上的连轴器非常紧,把电机轴从电机里拔出来了,那个盘都还在轴上,开始用钻头钻,居然钻不 ...

有可能是过盈配合加厌氧胶组合,厌氧胶又相对很多胶水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改了一个角磨头,一个小鹰锯头,没你这个好看,你改的很完美,学习了。 ...

那个铝合金环买的材料比预期算小了点,直径不够,是拿氩弧焊堆大了一圈直径车出来的,硬度和原材料不一样所以外观很多刀车的条纹,我也有个小鹰锯,由于是无刷的改了大有电池接口,暂时还不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改了一个角磨头,一个小鹰锯头,没你这个好看,你改的很完美,学习了。 ...

这个上面这个是接百得的接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面这个是接百得的接头吗?

上面一台角磨是博世旗下rotozip的头子。下面那个是威克士的小鹰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