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刷BIOS CH341A 擦除完用查空功能报错:该芯片不为空

楼主(2022-02-27):
CH341A 没事 用它刷的针脚的BIOS没问题 还有华硕H310 jsp接口的BIOS也成功了
现在用他刷圣旗H510 BIOS 能正常检测到芯片型号 就是查空的时候报错

网友A:
焊下来再再刷试试,有些鸡鸡在线刷是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下来再再刷试试,有些鸡鸡在线刷是会报错的...

有好几箱这种板,都焊下来 费了

网友:
有些板子在板上用夹子就是刷不了,要拆下刷才行。

网友B:
主板电池拿下来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池拿下来再刷

我去还有这操作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池拿下来再刷

应该不是 拆下来主板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池拿下来再刷

看论坛有 做  cs#和GND(vss)之间接100nf(104)电容试试。或者你直接把芯片焊接在编程器上试试。

网友:
检查接线,FLASH第3脚和第7脚有没有接好

网友C:
不要偷懒用夹子 烧了目标板你就知道了   接触不好或者供电电压问题    有1.8V的 3.3V的芯片   有的芯片有问题也会擦除失败  或者一写就掉芯片

网友:
在线刷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最好还是拆了刷,另外那个夹子的接触实在是很无语

网友:
不拆了刷 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不拆芯片刷要把芯片第一脚脱开电路板,或者划断pcb铜箔,我以前刷路由器试出来的。

网友:
年前刷一个华硕的笔记本,也是刷不上,折腾好久发现是芯片坏了吧只能读不能写了,换了一颗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论坛有 做  cs#和GND(vss)之间接100nf(104)电容试试。或者你直接把芯片焊接在编程器上试试。
...

我以前有一块微星的板是不认芯片,必须插电才能认和刷,但是那块板有病,就是双BIOS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敢确认这就是正常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偷懒用夹子 烧了目标板你就知道了   接触不好或者供电电压问题    有1.8V的 3.3V的芯片   有的芯片有问 ...

这种明显不是夹子。。。板子上有SPI口专门让人刷的,夹子的那种我就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几箱这种板,都焊下来 费了

有利可图怕个鸡儿,能开机地话进系统后刷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D(2022-04-2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185-1-1.html

楼主看看我这个,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换笔记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185-1-1.html

楼主看看我这个,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我的笔记本也出现楼主这个芯片不能为空,芯片是25Q64FWSIG,也是341a编程器,用的夹子

列表里没有这个型号,点检测,识别为w25q64bv,试了5次都空,就百度
然后继续试了10次夹子角度,就是重新夹,不放弃,终于写进去了
通电,开机,进BIOS恢复一次默认出厂设置

留个记录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