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空客A310上的RMI/ADF自动定向机拆解(THOMSON-CSF JAEGER.F0052)

楼主(2022-02-27):
灯泡全烧了

这个需要ARINC429信号才能驱动,从国外找到一个不用ARINC429芯片的方案,只用运放和单片机,还没着手做。

网友A:
这是三十年前的工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十年前的工艺么?

对于飞机来说30年也正常吧

网友:
高端的东东就是不一样,好,就是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依然认真的看完。

网友:
现在应该都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了吧,说不定里面就一块CPU,加上外围的驱动、供电!

网友:
这是全手工焊的吧!

网友:
光是那些线束扎带就看着养眼,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这么整齐

网友:
做工用料挺巴适

网友:
坛子里面真是藏龙卧虎啊,刚看了拆潜艇无线电的,这又来了个拆飞机的

网友:
现在还差拆航天飞机和卫星的,核武器。。。。。就不要想了

网友(2022-04-27):
好么,本领真见长,这都玩上飞机了,别说,做工,用料,手工艺,不是一般的漂亮!

网友(2022-09-20):
好漂亮当摆件都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