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1h刷机求助

楼主(2022-02-27):
cpu是海思的3978v311怎么刷机,短接哪里,背面的五脚试了不管用!进入系统信息,输入472635,能进去adb打开界面,就是还要管理员验证吗才能打开adb端口!

网友:
侧面那个按键  就是

另外网上流传的短接1   2  脚并不是真的是1  2 脚  (用于MV100型号芯片四面有脚那种)而是那一个边的1  2 脚  按逆时针算 是第3个边的最后两个脚

网友:
海思盒子芯片用TTL+Hitool先备份下所有分区,然后就可以随便玩耍了,想刷成砖都不容易,fastboot相当于不死、除非硬件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网上说的那些短接根本没用,

网友:
我还有个CM311  也没有玩起来  请教各位  帖子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