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Motospeed摩豹有线光电鼠标F66附鼠标3脚微动开关拆解

楼主(2022-02-27):
早先购买的Motospeed摩豹有线光电鼠标,型号:F66。到手后试用了一下,按键还算灵敏;外壳使用的塑料材质还可以,不带配重,但还算有质感。连接线用的是四线的铜芯线,标准色谱,线长1.5米左右;与电路板连接用的XH2.54-4P接插件;USB接口是铁外壳铜针脚的。拆开看了看,电路比较精简。微动开关用了两种。用了一段时间,左键出现有时连击、有时点击没反应现象;换了一个别的牌子的,一直没处理。最近有时间,处理了一下(主要想看看微动内部),拆开微动看了看,表面氧化,打磨处理一下,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篇

Motospeed摩豹有线光电鼠标,型号:F66。

连接线用的是四线的铜芯线,标准色谱,线长1.5米左右;与电路板连接用的XH2.54-4P接插件;USB接口是铁外壳铜针脚的,带厂家LOGO。

外壳使用的ABS材质还可以,不带配重,但还算有质感。

相关链接:

拆一个ViewSonic优派有线光电鼠标MU155

拆一个AOC有线光电鼠标MS110

楼主:
二、维修篇
将接触不良的左键微动拆开,看看微动内部。拆开后发现,内部触点表面氧化,打磨处理一下;顺便将金属簧片处理平整一下,该款微动金属簧片于德国樱桃微动金属簧片相似。复原后恢复正常,还可以继续使用。有条件建议更换新微动。一般微动按键不动作故障,多是触点氧化缘故;双击,连击故障多是金属簧片老化缘故。

鼠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多的就是鼠标的双击,连击,或者不动作等现象,这个主要是由于鼠标微动的触点金属氧化以及金属簧片疲劳引起的。鼠标微动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其中,关键部件就是金属簧片,所谓的几百万、几千万的寿命,指的就是金属簧片的寿命。将微动拆开,将触点打磨干净,顺便将金属簧片处理平整一下,组装起来。用的木工细砂纸打磨触点,解决不动作故障;使用金属镊子尾部按压平整金属簧片,解决双击,连击故障。

附:
一、鼠标微动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原因分析
鼠标微动:
指的是鼠标内的微动开关,是一种内部采用金属簧片触发的部件,鼠标上的按键按下一次后,微动开关内的金属簧片前段的银点同下方接触脚触发一次,造成电路导通向电脑传送出一个电讯号,之后再复位。鼠标上所有的按键下,必然有一个微动开关或轻触开关,因此实际上微动开关就是鼠标的按键,鼠标外壳上按键的作用只是方便使用者按下微动开关,如今微动开关已不止用于鼠标,同时也可用于其他各种玩具上。鼠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多的就是鼠标的双击,连击,或者不动作等现象,这个主要是由于鼠标微动的触点金属氧化以及金属簧片疲劳引起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换里面的按键开关。
工作原理:
鼠标微动金属簧片按下后,动片上的触点与静片触点接触导通,形成信号接通。金属簧片接触导通的瞬间,会出现轻微的颤动反复通断现象,导致主控芯片无法判断用户进行的是单击还是双击操作。为避免这一问题,鼠标往往会设计一个相对较长的触发延时,以便对不稳定信号进行过滤,等簧片接触稳定后再进行信号输出,以避免由于簧片颤动造成双击问题的发生。但较长的延时,会降低反应灵敏度,普遍将延时压缩到一个极限值,保证鼠标能够拥有较快的反应速度。使用一段时间后,微动簧片老化,接触颤动时间大于设定延时,就会出现双击问题。另外,触点氧化,会带来接触不良,点击无效的问题。

二、鼠标微动拆换小技巧
先使用电烙铁加热焊脚,融锡后,较用力磕碰电路板,将焊脚上的焊锡尽量磕下来,然后用1.2mm不锈钢空心针,套入焊脚,使用电烙铁加热焊脚,转动空心针,使焊脚脱离焊盘,三个焊脚均如此操作,可将鼠标微动使用普通电烙铁拆下。建议使用尖头电烙铁。

三、微动簧片安装小技巧
使用手轻轻捏住微动簧片两边,从带动触点那一端开始纵向往支架上安装,先将微动簧片不带动触点一端固定在相应尾端支架卡槽上,然后再将微动簧片带动触点一端对准支架静触点,然后使用尖嘴镊子按压微动簧片中间卡簧片,卡住中间支架卡槽上。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5000gX1g厨房秤SF-400附4脚立式微动开关拆解

网友A:
pcba板号2011年,这鼠标可有年头了啊

网友B:
好详尽的鼠标!

网友:
图片很清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a板号2011年,这鼠标可有年头了啊

2012年买的,常见低端鼠标。记得去掉红包什么的,不到5元。当时用了一阵子,出现问题,一直没有处理,最近找东西看到了,修复一下,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详尽的鼠标!

主要是想拆个微动看看。一般是直接换,用1.2mm不锈钢空心针普通电烙铁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C:
我那个也是,鼠标连击,,上神油也不行了,得拆开微动刮下才好

网友D:
外形可以说是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也是,鼠标连击,,上神油也不行了,得拆开微动刮下才好

鼠标连击一般是金属簧片老化的问题,平整一下金属簧片就可以,一般拆下簧片来再装好,簧片不变形就可以用一阵子。

网友:
带电+潮湿,就容易出现锈蚀导致接触不良
电器常用那种微动,刮干净后偶都在里面滴一滴缝纫机油,用来隔离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可以说是古老

2012年买的鼠标,内部使用的3脚微动是通用的,可以拆解。现在有不少鼠标用的2脚微动,外观看着像一体的。

网友E:
居然有那么山寨的鼠标很少看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那么山寨的鼠标很少看到过了。

常见低端鼠标大多如此。

网友:
电路板比较一般

网友F:
很详细,谢谢分享,我每次拆下微动簧片,就没装上去过,后来直接就开盖不拆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谢谢分享,我每次拆下微动簧片,就没装上去过,后来直接就开盖不拆簧片了{:0 ...

安装微动簧片有个小技巧,可使用手轻轻捏住微动簧片两边,从带动触点那一端开始纵向往支架上安装,先将微动簧片不带动触点一端固定在相应尾端支架卡槽上,然后再将微动簧片带动触点一端对准支架静触点,然后使用尖嘴镊子按压微动簧片中间卡簧片,卡住中间支架卡槽上。

楼主:
拆修Motospeed摩豹有线光电鼠标F66附鼠标3脚微动开关拆解及故障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微动簧片有个小技巧,可使用手轻轻捏住微动簧片两边,从带动触点那一端开始纵向往支架上安装,先将微 ...

我拿个微动练手试试。谢谢。

网友(2022-04-11):
微动开关拆开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