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激活电压0v的铅酸电瓶

楼主(2022-02-28):
一组72v20a电瓶

2018年7月出厂,无鼓包无漏液。

重量6.6公斤左右,比现在的电瓶重了0.3公斤,质量还不错。
测量电压基本在0.4v左右,不知道饿死多长时间了。

0v起充的办法,以前是用16v4a的笔记本电源,充一块要小两天。

用过7块钱买的12v充电器,修复两个就不转红灯了,只能涓流充电。
这次先用16v笔记本电源来试,6块电池加过水之后并联充电。
充了16个小时,电压0.7v,看来不行。
用12v充电器单独充一个,8小时到8v,拔掉充电器后掉电非常快。
6块串联起来,用72v20a充电器充电,绿灯,但是有涓流。一天一夜全都到了8v再也上不去了。
这个时候测量电池内阻为200毫欧。
6*8=48,用48v充电器给6块电池充电,不转红灯。

两组电池并联怎么样?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有问题,一组好电瓶和一组饿死电瓶并联,72v45a充电器红灯亮几分钟就转绿,拔掉好电瓶,饿死电瓶还是8v。不像视频里说的电瓶并联充2个小时甚至10分钟就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充电。
把一组好电瓶放电到11.5v,再并联饿死电瓶,用72v45a充电器充电,到现在已经充了14个小时,饿死电瓶电压稳定在9.6v左右,估计明天再充一次就可以激活了。

但是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有多余的电瓶和充电器,所以入手一个修复电瓶用的充电器,但愿不要是智商税。
以上经历和其他救活饿死电瓶的方法不大一样,写出来仅供参考。
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A:
饿死铅酸电瓶铅板表面已经形成结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饿死铅酸电瓶铅板表面已经形成结晶体

对的,所以要脉冲修复

网友:
把电解液倒出,然后加入蒸馏水至正常液面,继续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所以要脉冲修复

假死地可以费劲挽救,真死的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死地可以费劲挽救,真死的就没办法了

按我的理解,只要没断格,鼓包,就能挽救,救完还有多少容量就是另一个事情了

网友C:
我的破摩托扔那半年没动电瓶没电了,用12V路由电源充了能到12V左右,因一直打不响就多打了几下,然后就掉回到11V启动机不转了,索性直接在修车的地方花100块换了个新的...

网友:
昨天我也胡搞了 65AH的 阀控电平 给加了蒸馏水 每隔一杯3两 然后太阳能充着,能活就 活,活不了拉到 免维护电平视乎加点蒸馏水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破摩托扔那半年没动电瓶没电了,用12V路由电源充了能到12V左右,因一直打不响就多打了几下,然后就掉回到1 ...

路由器电源只有12v,充不上去,电瓶理论满电电压是14.4v,一般都能达到浮充13.1v。要我来就用15v2a、3a的搞起

网友D:
徒劳,恢复的容量还不够费的功夫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只要没断格,鼓包,就能挽救,救完还有多少容量就是另一个事情了 ...

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那还不就是相当于真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徒劳,恢复的容量还不够费的功夫钱

就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那还不就是相当于真死了!

你对正常使用有什么误解吧

网友:
好,看楼主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正常使用有什么误解吧

就是不能用了呗,废物了呗,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路由器电源只有12v,充不上去,电瓶理论满电电压是14.4v,一般都能达到浮充13.1v。要我来就用15v2a、3a的 ...

我知道,关键是没那样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关键是没那样的充电器...

是的,所以我家里越折腾东西越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家里越折腾东西越多

激活过放电一般通常按容量的1/40分之一电流一直充

网友(2022-05-07):
楼主买的修复充电器怎么样?我也想买一个,不过想买个电动车充电器样子的那种,看过7-80块左右的,到时候既可以给汽车电瓶充电也可以给电动车单电池充。

网友:
饿死的电瓶反冲至正常,再放电 再冲再放电,然后恢复正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