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快克ts2300焊台

楼主(2022-02-28):
自己90w高频焊台不够用,买了个没有手柄的ts2300,到手拆开看看看起来不像是铝线变压器

下图这种手柄插口没有看见哪里有买啊,知道焊台接口定义的麻烦告诉一声我好改个手柄,屏幕的玻璃板破了但是触摸按键还是好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A:
高级货啊,里面看着真漂亮

网友B:
联系一下快克的售后,换个面板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了几次图片就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一下快克的售后,换个面板

直接网上买个一样大小的玻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啊,里面看着真漂亮

是的比我的203h内部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比我的203h内部强多了

楼主,这个比203H好用吗?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个和203H基本一样的带自动进焊锡丝的

网友D:
2200路过,那个插座是快克自己做的,直接买整个手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比203H好用吗?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个和203H基本一样的带自动进焊锡丝的
...

我没有手柄啊,没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路过,那个插座是快克自己做的,直接买整个手柄吧

只要知道插口的接口定义,就可以改航空插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知道插口的接口定义,就可以改航空插头了

为什么要改?这代和老的手柄不通用的,手柄里面有触摸唤醒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改?这代和老的手柄不通用的,手柄里面有触摸唤醒电路

手柄太贵,买个手柄还不如卖了焊台在买个2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知道插口的接口定义,就可以改航空插头了

顺着接口的各个引线向电路板上找相应端口,参考203或205的电路图,接口定义应该能找出来

网友:
塑料壳?? 这家伙还真不如203或205 那个最起码有个金属外壳屏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