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看54.6V充电器能改58.8V的吗?

楼主(2022-02-28):
师傅们帮忙看看我的三元54.6V充电器能改58.8V磷酸的吗?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改431的下拉电阻,就是那两个可调电阻,把其中一个换个多圈的调到你想要的电压,量一下阻值,换个固定值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我的看法

网友B:
上偏下偏,对应图中的R2.R3

网友C:
调w1,w2两个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431的下拉电阻,就是那两个可调电阻,把其中一个换个多圈的调到你想要的电压,量一下阻值,换个固定值的 ...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
4#的方法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偏下偏,对应图中的R2.R3

是431,上拉可调电阻最大调到56.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w1,w2两个可变电阻

调w1最高56.3V,调w2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w1最高56.3V,调w2不动

w1是不是串了一个电阻接地或接431的一脚,是的话减小这个电阻, 也可并一个电阻。

楼主:
调w1最高56.3V,调w2不动

网友D:
单纯改电压应该不行,后级用的是324吧???
锂电和铅酸不一样
估计还得改转灯电流,风扇的开启停转电流阀值也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改电压应该不行,后级用的是324吧???
锂电和铅酸不一样
估计还得改转灯电流,风扇的开启停转电流阀 ...

请问师傅是哪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改电压应该不行,后级用的是324吧???
锂电和铅酸不一样
估计还得改转灯电流,风扇的开启停转电流阀 ...

您帮忙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改电压应该不行,后级用的是324吧???
锂电和铅酸不一样
估计还得改转灯电流,风扇的开启停转电流阀 ...

师傅看看是不是这个,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改电压应该不行,后级用的是324吧???
锂电和铅酸不一样
估计还得改转灯电流,风扇的开启停转电流阀 ...

师傅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看看是不是这个,在背面

你的充电器本身就是充锂电的,只要改电压就行,其它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w1是不是串了一个电阻接地或接431的一脚,是的话减小这个电阻, 也可并一个电阻。 ...

师傅能帮忙看看是串了一个哪个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