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求助各位师傅,这个椅子应该怎么修复?白胶粘过又裂开了

楼主(2022-02-28):
求助各位师傅,这个椅子应该怎么修复?

之前白胶粘过,又裂开了。。

是不是应该买木工胶粘合。直接粘好固化24小时 还是需要什么操作?

网友:
木材专用胶

楼主:
是这种胶吗?有牌子讲究吗?

网友A:
光用胶不牢固,应该在断面嵌钉后再用胶粘牢

网友B:
你是打算无痕修复还是可以辅与外部支撑?如果是无痕修复的话需要的工具很多。
有外部支撑的话买桌椅固定三脚就可以了。
不要考虑用胶水粘,即便当时看起来很牢靠,但也经不住人坐,只能当摆件。

网友:
中间最好打上楔子,做加强固定

网友:
先用胶水粘好,然后加不锈钢角码固定各处,尽量固定在底下看不见的地方,钉个十几个角码肯定稳的。

网友:
胶水静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算无痕修复还是可以辅与外部支撑?如果是无痕修复的话需要的工具很多。
有外部支撑的话买桌椅固定三 ...

买桌椅固定三脚    是不是楼下师傅说的 不锈钢角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用胶不牢固,应该在断面嵌钉后再用胶粘牢

请问如何嵌订呢

网友:
螺丝打孔上螺丝 打腻子刷漆, 名贵木材请专业的来

网友:
1、如果对它有特殊感情,必须修复,不计成本,那就用木工专用胶,再加木螺丝固定,再把螺丝头的坑腻子找平,喷漆。哈哈。2、扔掉换新的。简单。

网友:
可以试试免钉胶,一般的  复杂的动能粘上

网友:
背面燕尾形榫卯

网友:
榫头太短,不容易固定,用太棒

网友:
打沉孔 ,上胶水,下螺丝 ,补腻子 ……磨平重漆

网友:
准备几根竹筷子 圆的
比竹筷子稍大点点的钻头
木头专用强力胶水(3楼推荐的就行)
然后在需要固定的位置划线 定位 双面打洞 具体打几个和深度看情况
然后筷子抹胶 怼进去一面之后 按照另一面洞深度切割 打胶
然后组装 清理边缘胶 静置
完事儿

网友C:
这就是面子工程的后遗症;若是木粉人造材质没必要修了。
如果是实木的就用乳白胶,乳白胶不受潮点话不会开裂~当年各种木壳收音机都是乳白胶粘的。
施胶之前须清净原来的胶口露出木质,最好木螺钉加固。

网友:
粘结的,都不怎么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面子工程的后遗症;若是木粉人造材质没必要修了。
如果是实木的就用乳白胶,乳白胶不受潮点话不会开 ...

这个是木螺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