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修复液是智商税还是有些作用?

楼主(2022-02-28):
电动车铅酸电瓶容量下降较多,想试试电瓶修复液,问一个试过的各位这东西是智商税还是有些作用?谢谢

网友:
好的真正有成分的稀硫酸溶液是有些作用的,到地上会轻微起泡,假的真心没作用淘宝买过一回假的电池冻梆硬,tnnd

网友A:
有一些作用吧,可以在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试试
另外推荐换三元铁锂,安全,好用

网友:
我加的屈臣氏蒸馏水,废了,爱玛原装电池,60v20安

网友B:
修复液是不是就是蒸馏水?

网友:
个人认为是智商税,电瓶硫化了靠加个液来续命不靠谱,而且加过电瓶会更糟糕

网友:
我以前给铅酸电瓶加过蒸馏水,要非常纯净的那种,用了一段时间,还可以;但是电瓶毕竟有使用周期的,后来就慢慢不行了,加修复液也只是暂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作用吧,可以在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试试
另外推荐换三元铁锂,安全,好用 ...

锂电搞过一组,我这边不太合适,很快报废,冬夏温差太大了

网友:
加过三套48V20A电池,天气热的时候加了用一个月左右有效果,一个月后电池比不加的效果更加差了。天气冷的时候加没有效果。
现在如果电池容量小了还不如直接换,现在人工太贵了

网友:
水电池才有作用,免维护电池加了必S

网友:
一般是缺水,加超纯水或蒸馏水即可。参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52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复液是不是就是蒸馏水?

含硫酸的电解液

网友:
去离子纯净水

网友:
小的时候电瓶不行了 看大人经常加电瓶水或者娃哈哈纯净水
应该是有一定效果
不过不排除一些垃圾商家 直接让你的电瓶报废的那种

网友:
如果是水电瓶就要去买专用的电瓶液家里的水电瓶的电三轮都要加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搞过一组,我这边不太合适,很快报废,冬夏温差太大了

哈哈哈哈一样北方冬天电池直接腰斩

网友:
铅电池老化了只有卖废品,加液浮充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