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Matrox RT2500采集卡,清晰度只有720*480?

楼主(2022-02-28):
matyox RT2500采集卡,清晰度只有720*480?有没有更高的?哪位朋友有使用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第一张明显是sony的设备,sony风格 的电路板,相机还是摄像机来着?

网友:
这是PCIE接口的么
怎么看起来像是PCI?
这种老货能有480p就不错了

网友:
非常老的采集卡了吧

网友:
此卡有20年的历史了,是加拿大matrox公司 rt2000的改进型,最大支持标清分辨率的模拟和数字信号采集,搭配premiere 6软件做视频编辑,多用来做专题片或卡拉ok,目前早已被淘汰。它当时最大的改进是无需单独绑定G400显卡,各种非编软件只要符合windows 底层协议就可以识别并驱动它进行硬件的采集和回访,在奔腾3、win98、Win2000时代,仅需几千元就可以处理标清DV级别的视频,算是性价比很高的实时编辑卡。

网友:
能达到DVD的分辨率,在当时来说已经很好了吧,当时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vcd还是350*240吧

网友:
2001年左右上市的老古董支持更高分辨率这不是为难它嘛

网友:
2001年你还想要求多高分辨率。该淘汰就要淘汰 鸡肋的东西

网友:
现在眼光看DVD画质的采集卡的确可以垃圾桶处理了。

网友:
这是当时CPU和显卡算力不足的时候使用的设备,现在。。。不再使用了吧?

楼主:
是PCI的卡,不好意思,第一张是SONY DCR-PC350摄像机的照片,发错了,

楼主:
/data/home/xmadmin/2022年文件/电子/94c6d7f2fe3b9147560138acc44786d.jpg

网友:
我记得我有一张,带1394的,当时的格式好像就是这样,记不太清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