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20V线盘的手机无线充电器吗

楼主(2022-02-28):
像电磁炉一样,220V整流滤波后驱动发射线圈,省掉一个降压变换步骤
图中的高压线盘,就是圈数增加几倍的发射线圈,同时还相当于降压变压器的初级(手机里面的接收线圈是次级)

网友:
目前没见过,可以自己设计制造一个。不过好像不便宜,损耗也大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你的想法,市电直接整流输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拆分开,去除磁芯或者磁芯气隙变大短距离应该也能用,但是反馈控制如果拆除可能会导致变压器线圈发热,除非像电磁炉一样用温控或者变压器载波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你的想法,市电直接整流输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拆分开,去除磁芯或者磁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网友B:
高压线盘 用铜量肯定不小,不如低压的省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线盘 用铜量肯定不小,不如低压的省材料。。。

可以用细铜线

网友B:
就算是锡铜线,因为电压在那呢,长度(圈数)就少不了。所以 耗材一定比低压的多。还有,因为磁路是开放的,所需要的电感走了空气(原来是走铁芯)就需要更多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锡铜线,因为电压在那呢,长度(圈数)就少不了。所以 耗材一定比低压的多。还有,因为磁路是开放 ...

计算一下:每伏电压的圈数不变,电压增加到原来的N倍,需要的圈数也是N倍,但是功率不变,电流减小到1/N倍,可以用1/N倍截面积的细铜线,理论上用铜量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一下:每伏电压的圈数不变,电压增加到原来的N倍,需要的圈数也是N倍,但是功率不变,电流减小到1/N ...

但是,漆包线是越细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漆包线是越细越贵。

哦哦,原来是越细越贵的

楼主(2022-04-29):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你的想法,市电直接整流输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拆分开,去除磁芯或者磁 ...

如果用原边反馈的控制芯片呢?在发射线圈下面装一个反馈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原边反馈的控制芯片呢?在发射线圈下面装一个反馈线圈

嗯,我觉得可行,用原边反馈,后级再加个控制芯片。或者用反馈线圈直接代替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觉得可行,用原边反馈,后级再加个控制芯片。或者用反馈线圈直接代替光耦 ...

其实最好是做成兼容qi充电协议,这样就能和其他无线充电器一样调节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