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30米长的电线负载1700W时线上消耗了100W的功率这线能不能长期使用?

楼主(2022-02-28):
小区不让装充电桩,本地电料市场买了40米的三芯线,5元一米,实际测试后发现30米即可,于是用30米线做了一个插排,买的时候店家说是2.5的线,想着老国标插排0.75线都带2500W,这要是2.5肯定没问题,卖家把线剥的很长里面的铜丝弄得蓬松看起来粗,实际买到后看截面感觉非常细,绝对不可能有2.5,但是线皮很厚,线上写的潜水泵专用也没有标线径,顿时心里一凉感觉买错了,但是卖家又不会退,毕竟把线截了,可怜了我的200块钱,到家后用千分尺测了线径查了根数线径实际才0.73,用了2个功率计根家里电磁炉做了测试,把电磁炉档位调到插座位置的功率计1700W,此时插头位置的功率计1800W多一点,说明线上都消耗了100W,在30米的线上这个这么多功率这线能长期使用不?我充电功率基本上也是1700W。

网友A:
两个功率计插在一起试过吗?显示相差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功率计插在一起试过吗?显示相差多少w

两个插在一起倒是没有,不过两个互换过位置,基本没差别,功率计精度还可以

网友:
30米长的线,损耗太大了

网友B:
在30米线尾插座上用电功率是1700W时,插座上的端电压是多少V?

网友:
我会买独芯线,买三色的都比这个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30米线尾插座上用电功率是1700W时,插座上的端电压是多少V?

忘记看了。。。

网友:
看起来线芯材料是铝或是铁吧!铜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功耗吧。猜的。

网友C:
怎么可能损失100w,那损耗太大了,建议实际根据两端电压电流再算一下

网友:
现在的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家都是这样的,唯金钱至上。在“非标“的名目下,海量的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冲击了正规的合格产品,使得消费者无可奈何,不得不去选用这些劣质产品。例如线材:线径虚标,线材掺杂,还创造性的生产出铜包铝线。就这两个字就把他们贪婪的嘴脸暴露无遗。
所以要想买到合适的线材,至少按所需线径向上浮动三分之一才可以。

网友D:
假线无疑,楼主别用了,怕用久了碎成渣,我就买到过,突然断电,剪开里面线芯都碎了

网友:
用还是可以的,就是勉强点,损耗大点。

网友E:
测一下电线分压试试,电线两头接好负载和供电,然后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分别测量火线两头和零线两头,看看线路分压有多少伏,然后再乘以线路电流就是电线消耗的功率

网友:
这玩意买好点的电缆线吧,别买普通的三心电线,那种现在新货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损失100w,那损耗太大了,建议实际根据两端电压电流再算一下

100W绝对有,之前我买的细线其实线径感觉跟这个差不多,不过线皮薄而且是两芯的,每次用还要往地上插个长钉当地线,那个用手攥着线明显感觉线热,用2个功率计测显示线消耗了160W左右,每次充电都提心吊胆,所以才又买的线没想到比那个只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电线分压试试,电线两头接好负载和供电,然后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分别测量火线两头和零线两头,看看线路 ...

不用那么复杂,我用2个功率计测得,一个在插头前一个在插座上,2个功率计差值就是线消耗的功率

网友:
安全无小事建议楼主还是不要为了200¥而冒险用这个线,当真的出现问题后就后悔不及了,这个线肯定不是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线无疑,楼主别用了,怕用久了碎成渣,我就买到过,突然断电,剪开里面线芯都碎了 ...

钱也没少花,感觉本地就买不到好线,网上看不到东西更是难说要么就是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
30米10多欧的电阻有点大了

网友:
可以实测一下电阻值就知道了,纯铜线重量也稍微重一些的。往往线皮越厚,线材其实并不达标,尤其是传统电饭煲的布皮编织线,看上去很厚实,做工也很好,实际里面线材很渣,甚至每股线里面仅仅几根很细的铜线,在购买时不长时间试电根本发现不了。时间一长整个线材都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