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KingKable百米AOC光纤USB3.0线 解决传输距离限制

楼主(2022-02-28):
  KING KABLE USB 3.0有源光缆(AOC)采用USB 3.0光电转换模块和光纤线缆制作而成。AOC有源光纤USB3.0线是一种光电转换技术,区别于传统铜缆的电输入,有源光纤USB3.0线缆在“连接器之间”使用了光纤作为传输导体。采用光电无损转换引擎,AOC有源光纤USB3.0极大提高电缆的速度和距离性能,而保证了设备的兼容性和高保真性。USB3.0有源光缆AOC可以将USB3.0传输的传输距离扩展到100米。

  从USB标准规范来看,理论上USB1.1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2MbpsUSB2.0传输速度480Mbps(60MB/s)USB 3.0是最新的USB规范,通常用蓝色标记,最大传输带宽高达5.0Gbps(640MB/s)。传统铜芯线即使在增加芯片的情况下也仅能将USB3.0长度做到5米,而KING KABLE光纤USB3.0的诞生极大的提升了数据传输性能和效率,可实现无损传输100米。

  同时,与常规铜线采用信号增强芯片来延长传输长度的方式不同的是,KING KABLE光纤USB3.0使用光纤,主要原因在于光纤传导的是光而非电脉冲,不会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而且光纤本身并不发光,使得USB 3.0 AOC可以用于医学成像、广播电视、数字标牌、零客户端和其它抗干扰应用。

  目前,KING KABLE针对终端客户和商业工程系统客户提供了众多完善的长距离无损数据传输方案,包括光纤USB Type A、光纤USB Type B/Type Micro B、光纤USB Type C、光端机、光纤熔接、拖链线、防水线等方案。

  KING KABLE光纤USB3.0有源光缆产品特性:
  ● 最大传输距离超过100m
  ● 最高传输速度达5Gbps
  ● 支持热插拔
  ● 无需专用驱动
  ● 光缆更轻、更细,重量和体积较传统铜缆减少70% 以上
  ● 具有极佳的抗电磁干扰特性
  ● 可向下兼容USB2.0/1.1 设备(定制选择产品版本)

  KING KABLE光纤USB3.0有源光缆产品应用:
  1) 机器视觉领域
  2) 工业打印领域
  3) 安全监控领域
  4) 数字标牌和电视墙
  5) 零客户机系统
  6) 远程存储系统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塑料光纤。不是玻璃纤

网友A:
光纤应该都是玻璃的吧
这我是不是可以在楼下插U盘以后上六楼开电脑?
这么长的USB 确实搞不明白用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应该都是玻璃的吧
这我是不是可以在楼下插U盘以后上六楼开电脑?
这么长的USB 确实搞不明白用途啊{:019 ...

能存在的必定是客观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