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德力西空开是正品吗

楼主(2022-02-28):
淘宝优惠下来三块钱一个

网友A:
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1P空开

网友:
看这外观不像是假的
这东西也有假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1P空开

理由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由是什么??请指教

同问,理由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由是什么??请指教

不安全,你想想为啥要有1p 1P+N 2P这么多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你想想为啥要有1p 1P+N 2P这么多种呢

这种断路器有它的应用场合。就算是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它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你想想为啥要有1p 1P+N 2P这么多种呢

我也觉得奇怪,这么多人不开奔驰非要开比亚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1P空开

有啥说法吗?为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你想想为啥要有1p 1P+N 2P这么多种呢

那我只接一路线路难道还能用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由是什么??请指教

零火线接反的情况下,拉闸后,线路还是带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火线接反的情况下,拉闸后,线路还是带电。

空开装好后都会确认一下是否接对火线吧?就算是线路带电,你会接触线路吗?1P的空开基本用于控制灯,2P或者2P带漏保用于插座线路

网友:
看印字和缝隙,做工不错,性价比很高,既然买了,记得接线柱一定要拧紧,里面左右不了。

网友:
3块钱够成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开装好后都会确认一下是否接对火线吧?就算是线路带电,你会接触线路吗?1P的空开基本用于控制灯,2P或 ...

你接对了,不代表以后永远是对的。还有上级线路也会被人接错。
我从来不会在我手上的项目,选用这种1P空开。
但是三相电又是另一个故事。我一般会用3P,而不用4P。这时候要保证零线不会被断。

网友:
这种一般前面都有漏电保护器的。为啥不能用呢?漏保后面就是用这种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1P空开

假如说有100盏灯要控制    用10个开关每个控制10盏    你说用2p还是单p合算?

网友:
家庭配电箱,总开关后面都是这种1p,过流保护+开关,总比不用的好。老房子不用这,因为根本没分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说有100盏灯要控制    用10个开关每个控制10盏    你说用2p还是单p合算? ...

这东西根本不适合频繁通断。
以前学校教室就是直接用空开开关灯,一个学期不到,就很难推上去了。开个灯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