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啥都好,就是蓝牙的支持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楼主(2022-02-28):
蓝牙4.2以后好像驱动方面好一点了,以前版本的驱动都不好装,各种问题。然后这次又莫名其妙的BTserver进程一直占用25%的CPU,有时候关了适配器或者拔了会好,有时候就又不行,删驱动又不定时给你来个蓝屏!还是2.4G用着最省心

网友:
下载“千月蓝牙”

楼主:
现在这东西没什么用了吧,适配器本身的驱动已经可以了,用千月反而有时候不行。

网友A:
主要用来连接什么?鼠标的话台式机直接USB连接器比较稳些,笔记本的话蓝牙可以减少USB占用。蓝牙确实是win10比较稳定,插上就可以用,不需另外安装驱动。

网友:
如果支持好,winxp也很好用,现在逼得只能转过来用Win10.

网友B:
win10 11都用过了,蓝牙支持都不好。没有办法。耳机和适配器都是5.0的。手机上玩游戏都是用的蓝牙耳机,话筒和耳机工作都很好,延迟也可以接受。电脑上没有办法 ,耳机话筒只能二选一。win7 10 11都是这样。网上也没有好的办法。白白买了个5.0的适配器想在电脑上用手机上的几 个蓝牙耳机。

网友C:
win7的蓝牙的确够呛,各种驱动都装了没用,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设备,反而设备能够找到它。
有时候莫名其妙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的蓝牙的确够呛,各种驱动都装了没用,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设备,反而设备能够找到它。
有时候莫名其 ...

同感,WIN10的蓝牙也一样,连接蓝牙耳机时灵时不灵。

网友D:
Win10和11的蓝牙支持也一脉相承,该出的毛病一样出,没有丝毫改善
比如用USB蓝牙适配器安装好外部蓝牙设备后,如果适配器换了个USB口,那么那些已连接的蓝牙设备会变成“僵尸”,不光连接不上,而且重新搜索也会出现假死机现象

网友E:
别用精简版的系统,用原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别用精简版的系统,用原版试试

就是因为原版的才有问题,精简版的因为调校好了,反而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精简版的系统,用原版试试

用的就是原版的系统,而且这个蓝牙已经正常用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才出的问题,不知道哪里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原版的才有问题,精简版的因为调校好了,反而没有问题。

反正都有问题,WIN7在这方便支持确实差,WIN10唯一让我满意的就是蓝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 11都用过了,蓝牙支持都不好。没有办法。耳机和适配器都是5.0的。手机上玩游戏都是用的蓝牙耳机,话 ...

我就用了两个适配器接了好几个音响和耳机,前几个月还挺正常的,昨天开始才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来连接什么?鼠标的话台式机直接USB连接器比较稳些,笔记本的话蓝牙可以减少USB占用。蓝牙确实是win1 ...

没办法啊,现在真的怕桌面线多啊,键盘已经尽量用的2.4G的了,稳定,就一个鼠标用的蓝牙,主要还是音响和耳机用的蓝牙,这个没办法,2.4G的无线耳机基本看不到,否则都想换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和11的蓝牙支持也一脉相承,该出的毛病一样出,没有丝毫改善
比如用USB蓝牙适配器安装好外部蓝牙设备 ...

我觉得可能还是蓝牙适配器的问题,速度太慢容易假死,驱动优化又不好就这德行!蓝牙真是个很无语的发明,要是普及的是2.4G那多好

网友:
WIN7不知道,WIN10、11可以这样试。在Surface7或8上测试你的蓝牙设备。如果你的蓝牙设备运行良好,锅就只能甩到你的电脑设备了!

楼主:
装了3遍驱动,重启N次,终于把驱动又装好了,蓝牙耳机倒是连的快的,蓝牙鼠标就死活没反应,明明连上的,设备里也有的,就是没反应,真的心累啊

网友F:
瞎聊几句,这个蓝牙驱动,确实玄学,别以为自动识别了就好用,有的要更新一下驱动的,不更新就用不了,有些系统说已是最新驱动,其实不然,最好去微软官网搜那个驱动的更新。还有就是,他叫你重启,一点要重启。卸载时叫你重启,你也要听话。
你不听话,就等着麻烦吧,我电脑上原来有个蓝牙3.0,后来插了个蓝牙5.0,禁用蓝牙3.0的设备,安装了蓝牙5.0配套的软件和驱动后,没重启,后来卸载蓝牙5.0的配套,开启蓝牙3.0的设备时,却怎么也开启不了,还好最后卸载掉3.0的配套软件和驱动,重启后,再重装,3.0的设备才能正常使用。
之后又试了一下,听他的话,重启再重启,最后两设备,停用一个,另一个就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瞎聊几句,这个蓝牙驱动,确实玄学,别以为自动识别了就好用,有的要更新一下驱动的,不更新就用不了,有些 ...

别提了,我这个双模的蓝牙5.0连上没反应,删掉以后连一下3.0的,再重启,再连5.0的才能连上。每次弄蓝牙都在心里问候发明蓝牙的人的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