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奇葩故障,HTC的RUU刷机和讯飞输入法有冲突

楼主(2022-02-28):
昨晚给老M7刷机,一直卡在验证手机信息这里,以为ROM有问题换了好几个,又检查数据线,都无解。后来想起来去看了下系统错误日志,发现是讯飞的程序影响的,再试了下关闭输入法再刷机就一切正常了。这算啥奇葩故障?

网友A:
输入法有个后台钩子,有时候权限过多或者开启输入法的时候会锁定程序界面,很常见的钩子抽风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法有个后台钩子,有时候权限过多或者开启输入法的时候会锁定程序界面,很常见的钩子抽风现象 ...

但是这么影响的好像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不是讯飞独有的,没试过其他输入法有没有这个问题。以前也用RUU刷过其他机器,那时候应该也有装输入法,貌似没这问题,而且这次还会影响界面的语言,反正挺奇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么影响的好像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不是讯飞独有的,没试过其他输入法有没有这个问题。以前也用RU ...

讯飞如果作为系统默认输入法的话记得去掉那个修改系统功能的权限,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讯飞如果作为系统默认输入法的话记得去掉那个修改系统功能的权限,就不会这样了 ...

有这个功能吗?这是电脑版的讯飞,装的时候好像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功能吗?这是电脑版的讯飞,装的时候好像没看到

有个IME文件会勾住进程,你有DLL动态分析工具的话在某个程序里面打开这个输入法再去看就知道了,后台会藏在一边勾住进程,所以输入法要更新迭代大多都要重新启动

网友:
看了下发帖时间,是2022年没错啊。  HTC现在做什么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