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元买一个24V25A,600瓦的开关电源靠谱吗?

楼主(2022-02-28):
这几年渐渐的增添了几件锂电电动工具,电钻,圆锯,角磨机。都是用的杂牌牧田款的电池。
有些时候连续干活负载较大的时候,两块电池根本不够用,于是想用开关电源。
自己用以前买的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基本上电流不超过20A。
淘宝搜24V25A,600瓦的开关电源才70块,应该是全新的,敞开供应的那种,感觉很不可思议啊。

网友:
70块的选择很多

网友:
以前20元左右的服务器电源也挺好的

网友:
用上开关电源,还不如买个220v电源的工具!

网友A:
开关电源太笨重了,不如用插电工具了,可以考虑电池换电芯扩容或者买15颗电芯的那种大电池,一劳永逸

网友:
直接上220吧

网友:
600可能有点小,220v这些工具功率一般在一千w左右

网友:
完全浪费锂电池的优越性,虽然电池也是易耗品,但无线确实方便,动力需求大还是买220V的工具吧!

网友:
批量产品70元可以了,选择也很多

网友:
我买的24V 350W的在135左右

网友:
麻烦PM一个联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太笨重了,不如用插电工具了,可以考虑电池换电芯扩容或者买15颗电芯的那种大电池,一劳永逸 ...

杂牌10节的,就要100元左右的。买个电源70块,电池充不过来的时候,临时用用。

网友B:
现在坛子里不是有卖12v38a的吗?30一台,两台串联功率更大,价格还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杂牌10节的,就要100元左右的。买个电源70块,电池充不过来的时候,临时用用。 ...

锂电工具大部分都有协议,你还需要买一块保护板,建议买25-30A的电源,稳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坛子里不是有卖12v38a的吗?30一台,两台串联功率更大,价格还便宜。 ...

30块钱都不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工具大部分都有协议,你还需要买一块保护板,建议买25-30A的电源,稳一些 ...

都是些用牧田样式电池的国产工具。没啥协议的。
不过为了方便接线,还是花了10多元买了个电池外壳+保护板。然后电池外壳打个洞,从保护板上焊了两根线出来。

网友C:
不划算,不如2个艾默生675串联就有1400w了,并且只要5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划算,不如2个艾默生675串联就有1400w了,并且只要50大洋

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