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2-02-28):
五色环电阻,怀疑电阻值变值了,但查不到标称阻值是多少,请教大家,帮忙看看,是多大阻值的?疑似色环是:棕黑黑金黑。

网友A:
10欧姆电阻。功率0.5W

网友B: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C:
最后这个黑色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这个黑色是啥意思?

有的表示温度系数

网友:
10欧的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姆电阻。功率0.5W

谢谢,怎么知道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这个黑色是啥意思?

也想知道,我查资料,温度系数没有黑色的!

楼主:
我查不到黑色表表示温度系数的。

网友C:
1、’第五道黑色代表普通绕线电阻 如果是绿色则代表无感绕线电阻
2、是特殊情况,此类为保险丝电阻,精度多为5%,尾环黑色表示使用温度为-55℃~+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第五道黑色代表普通绕线电阻 如果是绿色则代表无感绕线电阻
2、是特殊情况,此类为保险丝电阻,精度多 ...

谢谢,太复杂了。我咋查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不到黑色表表示温度系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怎么知道功率的?

见多了你就知道,常见的功率无非就那么几个档次,最小1/16W的,相当于芝麻粒大小,1/8W,1/4W才米粒大小,1/2W,1W,2W有筷子粗,5W,10W有手指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多了你就知道,常见的功率无非就那么几个档次,最小1/16W的,相当于芝麻粒大小,1/8W,1/4W才米粒大小,1/ ...

谢谢,经验积累啊!

网友:
如何确定哪个是第一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