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芯片cp33238b未初始化,SATAFIRM S11

楼主(2022-02-28):
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芯片cp33238b,本来想重做一遍系统,中途重启了下,结果就显示未初始化,无法格式化,今天把修复过程说下,如果不稳定再用PS3111-SSD MPTOOL重新开卡。
本人不是专业的,只是业务爱好。

1、phison_flash_id查看自己的芯片及颗粒厂家等其他信息。
2、尝试过解锁(s11_unlocker),并没有用。
3、镊子短接图中表笔指向的两个点,一开始固态显示未初始化,无法格式化,短接怎么也没法显示20M,后来bios设置ide,又设置回achi,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成20M了;s11flasher,刷了SBFK71F1_27062019.BIN和SBFKB1H5_13112019.BIN跑到85%就报错,试了试SBFKB1C3_05122018.BIN结果过了,拔掉固态电源关闭电脑,拔掉主机电源,插上固态电源,然后开机,初始化重新分区。
4、打开s11flasher目录,本目录下含有SBFKB1C3_05122018.BIN固件,运行s11-flasher2-micron.cmd,然后点击fw.exe更新即可;如果是更新其他固件,复制bin文件到s11flasher目录下,更名为fw.bin,双击s11-flasher2-micron.cmd,然后点击fw.exe更新即可。

网友A:
直接WTG上PS3111开卡工具一遍过或者转接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A:
直接WTG上PS3111开卡工具一遍过或者转接

感谢大佬指导,问下这几个工具可以分享下吗,我盘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