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枪换炮,斐讯K1组的网桥升级水星5.8G网桥

楼主(2022-02-28):
  和老爷子家住同一小区但不在一个楼,早先老爷子家没电脑,后来给他整了台电脑当然就要上网了。做为技术狗当然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钱解决,毕竟一年上网费也得400多大洋,买点烧鸡吃不香吗。当时手头有免费薅的两台K1,我家在6楼、老爷子家在离我120多米远的楼的3楼,目视不可见(中间有三栋楼),我家西墙、中间三栋楼的西墙和老爷子家的西墙基本在一条线上,所以勉强也算无遮挡。于是买了两个2.4G号称16db的平板天线做了桥接。因为老爷子家阳台西墙放了个货架放些工具杂物什么的,不方便安装天线,所以天线放在了离西墙约60厘米的门边,还好2.4G信号的绕射能力还是不错的,信号还行。

  开始一段时间网络算不上稳定,特别到了晚上网速就非常慢,主要原因是小区里无线路由太多了,站阳台上一搜能有四、五十个信号,信号还都超强(我家楼在小区最南边,信号最差)。白天用的人少网速还行,晚上用的人多了数据传输比较频繁我这边就比较吃亏了,而且不管换哪个频道都没啥效果,毕竟一共就13个频道,四、五十个无线路由根本不可能不冲突。后来突然发现2.4G设置区域代码中选择“Debug(all channels”后会多出个14频道,这个一般路由器是没有的,绝对不会和别人冲突。于是把两个桥接的路由器都改成14频道,然后这个世界安静了,整个小区只有我自己使用这个频道,网速立马就稳定了。

  电脑端实测下载速度在30Mbps,上传18到20之间吧,大约相当于30M的宽带,时延11ms,抖动3.33ms,可以算非常理想了。

  转眼几年过去,去年家里宽带换成了光纤,就琢磨着能不能提升下老爷子这边的网速,开始想换5.8G定向天线,用K1的5.8G信号,但实测信号不太理想,然后拖拖拉拉琢磨到今年,突然想到5.8G网桥是不是便宜了,于是XY、PDD一顿搜,价格果然已经低于心理预期。2手的杂牌100出头一对,正经牌子的200左右一对,纠结了两天买了对全新的水星的505G。标称距离5公里,全千兆口,370大洋拿下。价格略高,因为百兆口的505S价格只要260左右,二手200左右,但考虑5.8G网桥标称近900Mbps的传输速度,还是千兆口才能跑满,哥不差这100多块钱儿。

  5.8G信号绕射能力差,所以两边安装时都尽量靠近西墙,连接成功后信号强度指示灯4格全满。

  测试网速最高能到78Mbps,比原来提高一倍左右,网络延迟和抖动无明显变化,虽然没达到最大带宽但也在预料之中,毕竟两个天线间还是有障碍物,对5.8G信号的影响还是满大的。

  最后说一下网桥拿到手后在最理想条件下(两网桥面对面不到半米)测试复制文件的速度(家里是300M宽带,测不了千兆的网速,所以只能测试局域网内复制文件的速度),最高可以到81M字节每秒,已经接近千兆宽带的水平了,而且影响速度的根本原因我感觉并不是无线信号的带宽,还是这破玩意儿的CPU。因为这个时侯CPU使用率100%,查看资源占用的页面都刷新不动了,不是信号带宽不够还是CPU处理不了这么多数据了,所以有兴趣入手的朋友可以等等看下代产品会不会换更强的处理器,或许会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
和老人住在一个小区好,距离近,照顾起来方便。

网友:
哈哈,,有个和我一样创意的

我是两个K2P刷老毛子,,5G无线100信道,,,没有人干扰,,,跑100M左右带宽没什么问题

这K2P,,2.4G也有400M带宽...穿墙后干扰还是较大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网桥隔太近测试也不太理想,我俩百米2,相隔一米左右反而不如相隔十米的速度。

网友:
不错……网络升级,上网起来就是爽的

网友:
2.4g的干扰太大了,有几家有wifi,就不稳定,还是5.8香,我也是都用过才明白。

网友:
我感觉 无线扩展 TP的易展  腾达子母 华为荣耀mesh
非远距离 中继 测试了一次啊 速度稳定性 挺不错。
1200M这个层次的 TP和腾达价格 性能差不多 主要在 路由外观和APP上(APP,TP比腾达好那么一丢丢)
华为荣耀的价格复杂型号复制(特别是PDD上全是制定版本) 很多型号 不能MESH互联 APP有的通用有的不通用(华为和荣耀分家了)不过功能上比其他的更丰富点。
TP的应该比较好改天线 ,用定向天线 ,做中继应该会挺不错的,要是有大神改功率,估计不会输便宜的网桥

网友:
下一步升级成基站

网友:
有个1km内的距离,准备上2.4g网桥(百米hq61),
5.8好是好,价格高了1倍多

网友A:
你好朋友,这是网桥吗?

网友:
和老人也是在一个小区,前后楼,直接拉的网线,70多米,风吹日晒的目前稳定的很,老人看网络电视很流畅,电信的200M宽带,两家都是用的锐捷千兆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朋友,这是网桥吗?

也是网桥没错

网友:
是我地话买室外光纤走弱电井或者电线杆过去,一对光纤收发器搞定,稳如老狗...

网友:
老哥,你要拆开看,能惊掉你下巴.
水星这个产品就是tp的5s产品.
卖来卖去,就是卖个板载天线.

网友:
今天我也折腾K1,原刷了华硕固件给兄弟用的,前段时间说老闪灯用不了,今天给刷了不死鸟固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是网桥没错

这网桥可以用吗?用来桥接200米小舅子家的wifi信号!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网桥可以用吗?用来桥接200米小舅子家的wifi信号!可以用不?

你这个应该是4G终端接入,单个使用,接收的是移动塔4G信号,输出是有线,需要账号密码,用于不方便拉宽带地方使用,网桥是成对使用,一个发一个收

网友:
5.8G网桥可以接上楼道里的电信铁箱的交换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