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711/28V2V芯片型号,罗技m950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2-02-28):
罗技 m950的电源芯片,一节镍氢电池升压到3v,个头很小的,应该是ssop10封装,能从网上找到类似的芯片max1676,但是管脚不一样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技术

网友:
看到这种做工,差劲,高山货!

网友A:
维修的原则是能用就行,没原件,就用替代品,更换同功能的芯片,飞线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原则是能用就行,没原件,就用替代品,更换同功能的芯片,飞线替代 ...

对,有些芯片根本不对外公布数据资料,实在找不到就跑电路想办法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