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光敏人像印章机,原理同相机闪光灯

楼主(2022-02-28):
50元包邮某鱼收的 正常开机 灯管一侧发黑 下了新的灯管 更换一次成功
虽然内部山寨,便用料实在
触发原理我发了视频讲解https://www.ixigua.com/7069618101444477479

直接上图

前面板 一个数显管 开关 触发键

后面

折开后满满的山上风格

解发闪光的线圈

四个全桥二极管

焊开十几条线 拆开的高压电容组  500V 1000U 串接11000U的能量 接一组灯管

11组电容X5元/个=55元 两边=110元

拆之前的灯管 每根36元 X2根  用料实在

更换完成的

4个5W的水泥电阻 排泄能量
220V转5V电板给风扇和前面板显示管供电

这是解发电路图

谢谢观赏 评论

网友A:
两根灯管比机子都贵  研究这玩意  还要配合激光打印机用就没继续折腾

网友B:
内部做工不忍直视~

网友:
外观看起来还蛮好,里面太山寨了

网友C:
可以随便克萝卜章了,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那么多电解电容我看完后笑了。

网友D:
光敏机刻章原理是什么?哪位大神科普下?

网友:
里面做工比较粗糙

网友: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电容..

网友:
我以前也在人家那拆了一个这玩意  就一个电源板 一堆电容 几个二极管 两根灯管不知道什么原理  450V 1000UF X16 做成2串8并的结构  还有均压电阻

我就拆了16个电容回来了    貌似可以搞搞山寨版冷焊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敏机刻章原理是什么?哪位大神科普下?

在硫酸纸把章打印出来,盖在空白章上面在这个机器下曝光,硫酸纸黑色部分没有曝光。白色部分曝光,就把印章相应部分烧得不透水,黑色没有曝光部位透水,那么加进去的印油就能盖出来图案。说白了和做芯片一个意思。

网友:
这机器工艺真是一坨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灯管比机子都贵  研究这玩意  还要配合激光打印机用就没继续折腾 ...

你也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做工不忍直视~

大婶来了 用料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硫酸纸把章打印出来,盖在空白章上面在这个机器下曝光,硫酸纸黑色部分没有曝光。白色部分曝光,就把印 ...

其实就跟PCB蚀刻法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不算山寨,属于手工艺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随便克萝卜章了,楼主想干什么

说的对哦,一有问题那肯定是萝卜的问题,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大号闪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