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FM天线垂直极化振子的探讨

楼主(2022-02-28):
现在的FM广播,大都是垂直极化进行发射了,看了隔壁论坛早些年发的一篇FM天线制作的文章,里边的天线是水平极化的,想改成垂直极化就是把天线竖着放就可以了。但是天线需要做平衡与不平衡变换,电缆是从天线振子中间引出的,想放到阳台或架设会增加一点难度,随想到了下边这个图,不知道能不能行,还请高手指教。

这是水平极化的天线原理图

请高手指教一下,这个图做天线可行吗?

网友:
有监测设备,可以自己测。不然就是自己测试到效果好则收工。

网友:
拿过来我用网络分析仪给你测量一下驻波

网友:
75om-7馈线,剥掉1米外皮,把屏蔽网退到下方,热缩管封好,

网友A:
我的FM天线是:
一根普通3米长电线,圈成一个边长1米的倒三角,300Ω馈线引入室内,效果棒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FM天线是:
一根普通3米长电线,圈成一个边长1米的倒三角,300Ω馈线引入室内,效果棒棒。 ...

上个图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
便宜的网络分析仪280,可以测史密达图形,虽然不知道是啥,但是看起来很高档的样子。
调整天线的容抗和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参考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电路图上天线符号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