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太阳能板功率和电压问题

楼主(2022-02-28):
请问各位大佬,
1,,现在的太阳光能让太阳能板达到标称功率吗?不能的话应该到几成功率?能达到标称功率的时间段大概是?
2,,30W开路电压18V左右的太阳能板带载电压只有几伏正常吗?电流不到1A.
3,,标称30W开路电压23V的太阳能板在阳光照射的时候不到19V正常吗?
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
这问题,等于是无解的。点开了,就事论事吧。

太阳能板的标称,肯定是理想情况下的。

影响因素挺多,受到照射角度影响。不同材质,效率也不同。使用时间不同,衰减也不同。甚至温湿度也会影响。

别的问题,自己拿板来测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是在什么标准下的功率。同样的太阳能板,夏天跟冬天,垂直照射跟成一定的角度照射对其输出能力影响很大。所以,太阳能板供电时一定要接保护板。

网友:
天气晴朗程度,晴天,阴天,相差很大的,哈。还要搞个dc-dc吧。

网友:
正规板子背面的参数,理想条件下基本符合,最少也能达到9成以上

网友A:
12V下效率差.
有V友2500W板子,24V系统,能达到2000W,听他说改48V系统能到2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下效率差.
有V友2500W板子,24V系统,能达到2000W,听他说改48V系统能到2400+W。 ...

现在的太阳能达到这个功率吗?

网友:
太阳能板都有工作电压和开路电压,如果代载电池12V而你用的控制器是PWM的,那板电压也会被嵌位到12V多点而不会达到最佳工作电压。能不能达到标称功率也和板材质做工有关

网友:
太阳能板不能直接接负载,要用mppt,在维持最大电压的同时尽可能放大电流,才能达到最大功率,不然像你这样,直接电压拉到低,电流也没起来

网友:
太阳能电池内阻大,直接带负载,自己就把电消耗一半了,发热大,衰减快,必须接MPPT

网友:
商家标的参数都是理想情况下的功率和电压(工厂都是用光箱模拟太阳光测试的,厂家就是按这个标参数的),实际使用受很多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