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联想双头U盘拆解过程及量产修复(Lenovo X3C Pro 64GB)

楼主(2022-02-28):
朋友反馈,U盘传大文件过程中,停止响应,插拔后变得反应极慢,在网上找了个量产软件,未做设置直接点开始……

然后U盘就到我这来了,插上U盘,没有盘符,设备管理器只识别为USB大容量存储设备,看来只能拆了

保护壳很容易取下来,往两侧稍稍用力即可脱落,用尖嘴钳子尝试松动接口,垫着布夹的,都夹出痕迹来了,无松动迹象,看来有胶,果断放弃武力,用剪刀将有硬度的薄塑料剪条,插缝隙中破胶

用了一堆塑料条,终于拆下来了

内芯和U盘外壳有胶粘着,用手是顶不出来的,我是做了个这么个小工具,用它插到里面,柔劲敲打它,一点一点顶出来的

千呼万唤始出来,慧荣SM3281BB主控

镊子短接芯片引脚,量产软件成功识别

量产过程,耗时近3个小时,成功开卡

组装还原,今晚晚饭有着落了?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技术

网友:
你瞧这大黑片,真不敢用。。。

网友:
量产软件的参数需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这货也不也是一般垃圾啊!是二班的垃圾

网友:
以为里面是内存卡的那种

网友:
量产3个小时!!!!!厉害!!!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款,让范兄换过闪存颗粒。除了A口插电脑紧没其他问题。拆解改造一个联想小新X3CPro 64G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92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款,让范兄换过闪存颗粒。除了A口插电脑紧没其他问题。拆解改造一个联想小新X3CPro 64G - U盘存 ...

谢谢分享,这个U盘的壳子个人感觉挺好,朋友的用来倒文件,要是自己的就折腾折腾了

网友(2022-04-16):
倒文件可以啊,倒退回14年我还买过不少U盘,慧荣主控放U盘上面可以了,以前5-10块的读卡器写入1-2m都能给你写掉卡。就想问下你是不是选择了速度优先?屏蔽多少容量

网友(2022-12-19):
您好,这个量产软件怎么使用,下载了之后插上好的U盘和需要修复的都无法识别到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