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网络摄像机烂泥扶不上墙?还是我已精神病晚期?

楼主(2022-02-28):
网络摄像机,小米360萤石普联。。。不下几十种,包括国外(多数也是中国oem或者挂个牌)。
wifi接入,胜在方便。家用玩玩,但真用起来也挺闹心。

主要不足:

回看查询。本地是存储于tf卡,最多4倍速;买云录服务,可以8倍速。但均为抽帧显示,相当累眼。而本地nvr监控的最高32倍速,效率、连贯方面天壤之别。

当然,不嫌麻烦可以取tf卡拷贝出来(云录则直接从服务器下载),或者app里“录制保存”再回放。也算能够克服。

无法克服的是漏报问题。

可以说无一例外,所有牌子都可能漏报。

漏报分2种,一是“正常”漏报。厂商为了降低服务器载荷,设定每次推送后1-5分钟 内不再推送。如果你前脚进门,不速之客后脚进入,你就无法看到异常。

二是掉链子漏报。几乎所有网络摄像机都是在服务器端进行视频检测的。摄像机通过wifi把视频上传,服务器进行前后帧对比,判定发生变化时截取画面或短视频,发你手机,从而完成1次“报警推送”。

如此绕圈,难免漏报。通常的解释是你wifi不够稳定。

可我找出漏报时段,往往发现服务器其实已经检测到了。甚至AI人形或者人脸识别的红框都已经给标示了。说明视频已经成功上传,不可能是wifi的锅。

如果你买了云录,就能看到。可是漏报的,往往被归类于“画面变化”,而非“人形移动”。所以你无法直接筛选,只能连同猫猫狗狗,风吹草动一起过目,才有可能看全。

所以所谓买云录不放过任何细节,根本也是伪命题。

我就奇怪,如今百来元的摄像机就已经能够实时H.265压缩了,做个本地视频检测应该不难吧?为何要通过服务器。

也确实有少数型号,比如360的新款智能门铃,说加入了本地AI芯片,但具体效果还是有待于观察。毕竟网络摄像机的基础是wifi、以及互联网,多只香炉多个鬼,总是不可靠。

我目前的做法,一是每条推送看足1分钟(我设置的图片抓拍,若是短视频,则需看5分钟);二是多台、甚至不同牌子的摄像机互相覆盖。

门可罗雀的地方还好说。偏偏我住的几个地方,要么低层(所有人都要经过),要么人气太旺(风景区那种 ),推送极多,然后多个app对比。。。结果就一个字,累。

但全部扔掉,poe布线,上硬盘录像机。。。。好像也挺折腾,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别的幺蛾子?

求科普,交流,讥讽。

网友:
买带云功能的传统摄像头呗,比如我现在用大华的,既能接入NVR也能app远程查看。
或者买带云端功能的NVR,比如我现在就在用TP-Link的NVR,可以远程app查看本地硬盘视频,也有提醒(会不会漏报没测试)

网友:
还是得加钱

网友A:
萤石云,小米,很稳定,七八年了

网友B:
家里是萤石机器+海康室内机,连接路由器有线和无线共用,没有硬盘录像机,就是机器里的萤石TF卡录像。楼主说的确实有漏报的时候,说的这些现象我都经历过,APP端报警确实是服务器端发送,延时推送的现象也挺多的。萤石的app感觉也是越升级越卡,报警之后看图片和录像都需要等待停长时间。就算使用的是家里同网段的wifi显示也是挺慢的。

网友:
海康有本地的检测报警系统,但就是价格贵。如果带智能识别的话,需要AI学习的服务器,这个更贵,但可以检测图像的特征,比如抽烟,没穿工作服这些。其他家相信也类似。所以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成本问题。

网友C:
那个小主控算力不够,前两年给某虎的产品做视频人形实时检测就总结以现在量产的芯片(海思HI351x,君正T系列,VA M3c系列,Telechips TCC8系列等等)算力很难满足实时分析需求、
当时就测试过,如果AI识别 最简算法需要内核具有较高NENO浮点运算至少需要0.9T起,以200万 1080P H.264 30FPS码流做全画面 半身人形识别至少需要Cortex-A9才能勉强实现,300万需要双核A7才能满足,400万需要双核A9。。。
关键是,我上面举例性能最强的是君正T31,单核A9+neno全矢量浮点运算,功耗相当感人,,,
像百来块钱也就是铺货最广的货色,基本都3518x,是AMR926。。那浮点几乎没有,所以就不要指望本地人形识别了。。
0.9T的运算量,想想什么样的芯片才能满足,能满足本地实时人形解算的,得卖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这情况还是用专业监控比较好,智能家居这种相机就是看个画面而已,看家、回放、人形人脸侦测这种功能都是噱头。推送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让你开会员而已。我是不相信这种一两百的相机能带来啥功能,帧率都那么低,也看不清啥的。

网友:
说白了就三个字:得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石云,小米,很稳定,七八年了

没说不稳定。(其实也有掉线的时候,你如果开了离线声音提示就会发现)

也没说不耐操。(稍微躲开淋雨,室内机型用于室外也干了N年;tf卡数年7*24地写数据,全都好着呢)

说的是漏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是萤石机器+海康室内机,连接路由器有线和无线共用,没有硬盘录像机,就是机器里的萤石TF卡录像。楼主 ...

嗯嗯。按说,同网段走的局域网,不应该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主控算力不够,前两年给某虎的产品做视频人形实时检测就总结以现在量产的芯片(海思HI351x,君正T系 ...

嗯嗯,谢谢专业人士!人形确实,我门外汉也推测不可能本地;那么画面变化呢?这个早20多年就是视频检测的基本功能。为何也通过服务器?

另外,服务器已经检测到人形,却不给你推送,而且在云录中标注为“画面变化”,又是何故?

谢谢进一步解惑!

网友:
用的群晖的录制系统,应该是在群晖的cpu上计算画面变化,可以设置报警阈值

网友:
一样一样,便宜货就这样了

网友:
就是得加钱。10瓦功耗,算力足够的平台有,但是贵啊。

网友:
一直准备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主控算力不够,前两年给某虎的产品做视频人形实时检测就总结以现在量产的芯片(海思HI351x,君正T系 ...

做个app,连接手机或者本地电脑计算

网友:
我开电脑店都好些年了,装了大量的大华乐橙或海康也没啥事。就算有问题也解决了。当然楼主有这样喜欢研究的心态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专业人士!人形确实,我门外汉也推测不可能本地;那么画面变化呢?这个早20多年就是视频检测的 ...

要做识别就要对数据流进行建模分析,比如人脸识别显示小框框这种,一个是需要比较大容量的缓存至少32MB起,前面说了,全人形识别和半身人形识别的难度不一样,涉及到算法比如典型例子,多人识别,单人侧身,转身,弯腰,跑步快速运动等等等,靠本地运算,那么固件和板载内存价格上天,没有售价支撑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些东西。。
再一个,部分厂商是可以做到人脸识别的,主人不报警,别人报警这种,但是呢,因为服务器建模问题,可能会出现脸部相貌相近的人不报警也就是漏报...也可能是服务器的策略原因宁愿降低灵敏度,也不要出现误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一直看着设备发现漏报,而是把误报认为是这玩意不靠谱,一条狗走过去也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app,连接手机或者本地电脑计算

X86功耗闹着玩呢?手机不耗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