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笑看无奈128G主控sm3267AE 请哪位提供一个量产工具

楼主(2022-02-28):
笑看无奈3.0MLC 128G主控sm3267AE 请哪位提供一个量产工具,论坛144.46元2个的.感谢!

MLC笑看无奈128G主控sm3267AE 。。.png

网友A:
我有怎么给你吧,中文版慧荣集,其中SM3267AE主控的我都在用V2.5.75_v8版,已经设置好MLC自动识别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avg8jYIxIXQbvFpFPAb-A?pwd=t3w1
提取码:t3w1

网友:
找无奈  要啊,一般都给,说话客气点!

网友:
找他要,不外传。

网友:
随便找个3267的工具开就可以吧,有那么神秘

网友:
见我发的消息链接,搞不懂为何不让我发下载的链接

网友:
usbdev上有,下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怎么给你吧,中文版慧荣集,其中SM3267AE主控的我都在用V2.5.75_v8版,已经设置好MLC自动识别了。链接 ...

你的链接我已下载安装。
感谢了!能把教程发给我吗!!!!

楼主:
应该和这个量产教程基本一样吧?我量产过16G的U盘。

慧荣SM3259AA芯片U盘量产USB-CDROM详细步骤
虽然之前我们分享过SM3259AA的量产简易教程,但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步骤,这里分享它的cdrom启动盘量产教程给大家。
1、  下载量产工具:慧荣SM3259AA主控V15.10.05.21 O1012版,也可以尝试更加新的版本。
2、解压压缩包。进入到SM3259AA\Beta_SM3259AA_O1012_SCY_7THL2CEOnly文件夹中,可看到SMIMPTool.exe。

3、双击打开运行SMIMPTool.exe。插入U盘后点击右边的“扫描”。不同容量的U盘显示的颜色不一样,看到红色了也不要慌。

4、点击右边的“设定”,弹出密码输入框,密码为空,直接确定即可。进入到选择配置文件界面,直接点击“打开”默认的即可。进入到设置界面。可以选择优化方式“速度优先”或者“容量优先”,没有特殊需求的这一页不用做任何修改,点击上边的“U盘设定”选项卡。
2、  注:量产工具打开默认是 低格 我选为高格,下面 序列模式 选随机序列号,总的来说一切按这里的设置后,我16G金邦U盘量产成功!

5、如果要制作CDROM启动盘,其他的不用修改,仅将图中标识的填入即可。
分区总数 2个。分区1的分区模式为光驱,勾选考入文档,容量比ISO文件大2MB(图中的ZQDigital.iso101MB大,我输入103);分区二的分区模式为“擦除式磁盘”,容量输入0表示剩余的所有容量均作为U盘的普通分区。

6、如果要恢复CDROM盘的容量,其他的不用修改,仅将图中标识的填入即可。
分区总数1个。磁盘分区1分区模式为“擦除式磁盘”,容量0(表示所有容量),不要勾选“考入档案”。

7、设置好之后,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或者“另存为”,回到量产工具主界面。点击右边的“开始”即可开始量产(量产CDROM或者恢复CDROM容量都是量产),只需要等待即可。

8、如图所示“开卡完成”即表示量产成功,可“退出”弹出U盘或者关闭量产软件。
记得从新插拔U盘才能查看量产的成果,到此就量产完成了,当然如果你不想要cdrom启动盘,可以在上面的设置里把分区总数选1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和这个量产教程基本一样吧?我量产过16G的U盘。

慧荣SM3259AA芯片U盘量产USB-CDROM详细步骤虽然之前我 ...

这个都差不多,中文吧还要教程吗?论坛上就有现成的搜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差不多,中文吧还要教程吗?论坛上就有现成的搜索一下吧

希望你给我一个教程,论坛搜不到。我的邮箱  gonghaiqi996@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差不多,中文吧还要教程吗?论坛上就有现成的搜索一下吧

希望你给他个教程,不要不识抬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你给我一个教程,论坛搜不到。我的邮箱

这么要有一定能力并且自己努力领悟,我发类似给你自己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要有一定能力并且自己努力领悟,我发类似给你自己参考吧

量产过十多个个CDR启动盘了,我就是要哪位量产成功过无奈的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和教程,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以免走弯路。
这种3.0的U盘我不敢量产PE启动盘。怕兼容不好。我2.0的U盘量产了十多个都带UEFI双启动的PE盘了,送给朋友几个了。已经够了,主要是怕以后有问题量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怎么给你吧,中文版慧荣集,其中SM3267AE主控的我都在用V2.5.75_v8版,已经设置好MLC自动识别了。链接 ...

谢谢大佬,我买了两个,配镁光颗粒的完美识别量产,配闪迪颗粒的提示不支持该颗粒,怎么添加颗粒识别呢?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gend ZhenJBFast)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8564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ZHENJBFAST02000022

设备供应商: Legend
 设备名称: ZhenJBFast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Legend
 产品型号: ZhenJBFast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70911-0AE
闪存识别码: 453CA5937ED0 - WDC(西部数据) SDTNRHDMC-128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4CE]SDTNRHDMC-12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CA5937ED0        --------
453CA5937ED0        --------
453CA5937ED0        --------
453CA5937ED0        --------
--------        --------
--------        --------
--------        400140024004
482AFFFFFFFF        --------

网友:
擦,辛辛苦苦几十天,一点就飞5十多点~~~

网友:
找他要就是。 不过要确认收货+好评 他才给

楼主(2022-04-02):
引用 网友A:
我有怎么给你吧,中文版慧荣集,其中SM3267AE主控的我都在用V2.5.75_v8版,已经设置好MLC自动识别了。链接 ...

感谢了!!!下载后准备收藏,等U盘有问题再开卡,结果前天我量产我一个原来的U盘,几分钟后感觉不对,我这个无奈的128GU盘还在电脑上没有拔下来灯一闪一闪的,我赶快关掉开卡软件拔下无奈128GU盘,已经量产一部分数据进去了。
结果是有备无患,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v4.21.0701能检测出 VID ,PID及主控型号, 将你的 SM3267AE V2.5.75_v8打开,看看数据都正确。全部不要改动,几分钟就搞定了,我虽然手上还有5个小U盘都是带U启的,但干脆把这个128G的也做成双启动,
结果你给的 SM3267AE V2.5.75_v8,非常人性化,导入我的 天下不败V18 。  ISO,看看上面没有容量大小设置估摸着容量应该是自动设置的,运行SM3267AE V2.5.75_v8,扫描/设置/ 开始,喝喝茶一会儿报成功。
再次感谢lmwyl
楼上说闪迪的不能用这个开卡。

我的2个都是美光的,上面写的是:

                                                                            6WC24
                                                                            NW680

无奈论坛上出售时描述的是:
                                                       5ZC22
                                                       NW680
  这个 6WC24和   5ZC22 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是批号不同吗?
SM3267AE V2.5.75_v8 运行后的样子,和我收到的U盘都上个图片。以下都是我收到后U盘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了!!!下载后准备收藏,等U盘有问题再开卡,结果前天我量产我一个原来的U盘,几分钟后感觉不对,我 ...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