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X8200 SM2262EN的板子 没识别出闪存id

楼主(2022-02-28):
请教下各位大佬,下图的这个威刚SX8200   2262EN的拆机板子上英特尔闪存是不是要跳线的,我焊上29F04T2AOCTH1 没识别出id

网友:
换个颗粒焊一遍试试。

网友:
啥状态?贴个图先,用转接卡的还是直接主板的?驱动上了没有?

网友A:
感觉BGA152已经一统世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BGA152已经一统世界了

大容量还是不行,8ce两通道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BGA152已经一统世界了

这不还有132

网友:
152/132,一码事

网友:
M2单面4贴就不是一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