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菱工业屏帮诊断一下?请安装软件包数据,点下载程序提示错误000133

楼主(2022-02-28):
开机出现这画面,这是不是断定为硬盘问题,如果把硬盘单独拆下,再开机还会这样显示吗?如果 拆下还这样显示断定硬盘出问题这个逻辑能还成立?在网上搜了一下是机器问题,目前USB搜上线能认说明 已经安装了驱动。点下载程序提示错误000133.看看能不能检漏。

网友:
记号,明天打开电脑看看。

网友A:
需要安装内置的软件包,类似于操作系统的玩意。还有就是你的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是不是最新的?要不是最新的,估计需要你找最新版的来试试了
不过看你这个这么旧,还真有可能是闪存坏了,导致内置的软件无法读取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内置的软件包,类似于操作系统的玩意。还有就是你的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是不是最新的?要不是最新的 ...

昨天官网刚下载的不会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