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下IC99充电器,加强散热

楼主(2022-02-28):
我手上这个是3.1版软件,硬件上原放电负载电阻为6颗3.6Ω并联,等效0.6欧电阻,虽然利用了pcb铜箔散热,但是满电时4瓦多的功率还是难以应对。

4槽1A同时放电时,初始阶段温度保护频繁,出来的曲线也不好看,强迫症,不能忍。
参考论坛兄弟改造贴,准备加大放电电阻及加强散热。

放电电阻选择:
满电电池放电时,功率电阻承受近4.35W峰值功率。
考虑每路增加2颗3W金属膜电阻,同时保留原机6颗贴片电阻中的4个,以利用PCB分担散热压力。
经询问卖家,放电电阻可在0.6-2Ω之间(说明不是在功率电阻上直接取样,大功率的低温度系数合金电阻成本高了)。
直接保留4颗3.6Ω,需要并联2颗3.6Ω电阻,功率分配不当,不可取。保留的4颗3.6Ω改为2串2并,另并联2只3W2Ω金属膜电阻。经计算每只承受功率1.64W,原4只贴片电阻共承受功率0.9W,应可大幅改善散热条件。

电阻已改,同时把晶振移到另一面,为风扇腾空间。
同时改善风道条件,依葫芦画瓢买了个2006风扇,安装在底部强制进气,同时将原底部进气栅格打胶堵死,防止气流短路。

风扇到了,瞬间懵逼,接电一试,要放在耳朵旁边才能听见动静,不及预期,另寻风扇。

这货合适,5.2x4cm厚度7mm

洞开好了

喔豁,后盖扣不上,大约差2mm

后盖厚度目测2.5,继续扩,嵌入后壳应该可以

完美

如此在4节电池同时充放电时将极大改善散热。稍后上新的放电曲线图。

楼主:
堪称微型油烟机

这个风扇标称12V0.3A实测只有0.18A
此款风扇有两个型号bsb0412(0.3A)和bfb0412(0.24A)按标称是bsb的转速更高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技术改造

网友:
开口漂亮 改造美观实用非常不错的改装极大提示散热稳定性 小风扇很给力

楼主:
改造前后的放电曲线,室温20多度。

热保护

同样4X1A电流放电

网友(2022-05-05):
大神,牛人啊!有这款充电器的软件吗!谢谢!邮箱:913277093@qq.com     再次感谢!!!

网友A:
有一个这种充电器,不知何原因,所有的充电基准调乱了,充电都不准了

网友(2023-11-24):
我也想改下散热,还想改成4线测试

网友:
直接放在笔记本散热架上,外壳打孔,受不了这种开孔

网友:
后悔把小风扇丢了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这种充电器,不知何原因,所有的充电基准调乱了,充电都不准了 ...

看看说明书,可以重新复位的。

网友:
收藏了,我以后也要改,哈哈。谢谢大佬作业指点。

网友B:
高人!挖孔是怎么挖的?

楼主(2024-08-01):
引用 网友B:
高人!挖孔是怎么挖的?

大小钻头,风磨笔配铣刀,修边刀。

网友C:
用这种合适的铝壳电阻,固定在壳子上,引线到板子上,是不是更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合适的铝壳电阻,固定在壳子上,引线到板子上,是不是更牛 ...

塑料壳子容易烫变形,也不好摆放,还得飞线

网友:
技术强悍。有想法。好像这种扇子噪音比较大

网友(2024-11-15):
方案合理可行,我也改一改

网友:
IC99太容易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