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有没有知道迈腾动态尾灯接法

楼主(2022-02-28):
就是从bcm那里接线的方法,不要转接线的那种,原厂接法从bcm拉线,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BCM是lin总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M是lin总线连接

老哥知道吗

网友B:
以大众的尿性,bcm有可能分了高低配,低配的差针脚,你要先确定自己的bcm型号。

网友:
4楼正解,我捷达改rcd510,还好是高配b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大众的尿性,bcm有可能分了高低配,低配的差针脚,你要先确定自己的bcm型号。 ...

是高配,改装店直接接,就是不知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