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铝合金折叠门怎么拆

楼主(2022-02-28):
家里有个和图片这种的铝合金折叠门,上下滑道的,开关不顺滑,下面的轮子已经固定不动了,想换个轮子,只是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把门拆下来。

哪位了解,指点一下,这种老式折叠门,大概10多年前那种折叠门,能否单独把门拿下了,还是需要连框一起拿下了?

网友:
试试先往上抬,然后下边移除轨道,就和铝合金窗子的拆法一样,

网友A:
细节图呢???

=-=-=-=-=-=-=

网友:
款式有多种,具体去百度看吧。

网友B:
先拆靠边的止推块、后门的四角螺丝门就可以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靠边的止推块、后门的四角螺丝门就可以下来了

我找找看看,好像上滑动看到一个金属块

网友:
wd40先搞一下续命?

网友:
拆门是体力活,这种轮子坏了一般只能坏,滚珠可能碎了没得修。

网友:
先喷WD40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图呢???

拍了几张,不知道能看清不

网友:
老兄好啊,没想到在这也见到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了几张,不知道能看清不

这玩意看起来要全部拆出来才能修下面的轮子,先把打的胶都铲掉,然后看怎么拿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