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再组一个小铝壳功放,还是TDA1521(大板升级电容记)

楼主(2022-02-28):
   折腾无止境啊

老习惯了先上成品图

做这个前前后后陆陆续续也用了一小段时间了等壳子等电容。。。

上次发帖求问过大神们这块板子电容问题→求问一个电路板的电容搭配问题(TDA1521半成板)

得到各路大神指导,衷心感谢。

后面就把心一横

用商家配的电容将就用上

试一试

结果能出声音,但就像是把喇叭装在酒坛子里面听起来懵懵的,

难受啊,务必弃之。。

后面感谢feiyu0098 大神推荐

就买了尼吉康和松下威马电容等。。。因为大多竟然还缺货只能分好几个牌子买,挑了半天看眼花了。

顺便再下单买个盒子 按之前的想法再组一个小功放哈哈

因为必须靠外壳充当散热 所以需要 掀盖分体壳才能上螺丝,

看来这厚度还行,高度也特意选高点的,

这样即使以后想上6800UF的高度应该也够哈哈

宽度稍微大了几MM,没关系 到时候芯片螺丝锁好就不动了

壳子先到了就先动手 打孔吧

比划一下大概位置

打孔

上器件

搭在一起看看板子距离合适

到此为止了

因为云母片也还没到 电容也还没到

又等了几天。。。。。。。↓  继续

楼主:
  已过几天。。。。。。

电容终于熬到了  云母片也到手了。。。。终于可以继续了。。。。

肢解前 最后一次测试

电位器 又是边缘设务必拆了 这次必须 居中 不然又要被说了
肢解下来的残肢和新器官
嗯  完毕  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接线  试音

旧iphone当播放器

哟西  听起来爽的起飞  畅快。。。。。。

网友A:
TDA1521久远的回忆,得有20年了,元件少,音质好,就是发热大,你这个壳子散热绝对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1521久远的回忆,得有20年了,元件少,音质好,就是发热大,你这个壳子散热绝对顶不住 ...

是的 现在目前就是个玩 哈哈  还是裸板试听的时候 我已被烫到好多次了 哈哈   以后物色到大一些的盒子 再给换个大房子吧  现在就委屈下了

网友B:
音箱看看呢。我觉得应该把邮箱整好了才能听出功放的好坏。

网友C:
单电源不需要云母片吧

网友:
原先不记得是家用电子还是什么款物推崇这个1521好神哦,太久了

网友D:
楼主是日本人后裔吧?哟西哟西的很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看看呢。我觉得应该把邮箱整好了才能听出功放的好坏。

回大神  音箱正在物色呢   是买成品惠威一类的3-5寸小箱好 还是继续入坑自己做   现在是在收集东西准备自己先磨两个玩玩 玩坏了再搞 成品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日本人后裔吧?哟西哟西的很嗨啊!

键盘侠 少喷点  说这个就是日本人了?  那你还说了2个呢   给点理智好吧  要是这样 那精日简直是找到天堂捷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不需要云母片吧

不懂哟  看了好多人没绝缘结果炸了  怕了 还是规矩点 按经验办事 哈哈   坏了我可不会修 只能直接扔了的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盘侠 少喷点  说这个就是日本人了?  那你还说了2个呢   给点理智好吧  要是这样 那精日简直是找到天堂 ...

不是日本人啊!那就是精日了?是吗?不是吗?错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哟  看了好多人没绝缘结果炸了  怕了 还是规矩点 按经验办事 哈哈   坏了我可不会修 只能直接扔了的 ...

双电源不加才会炸,另外加个射级跟谁器声音好点

网友E:
声音像喇叭装进了酒坛子,这是频率响应的情况吧,应该是外周元件没选择正确,无意间出来了LPF的效果。

网友F:
没上运放吗?接了六恩11?我手上还有一片貌似假的1521,音质非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不加才会炸,另外加个射级跟谁器声音好点

大神 请问 射级跟谁器这个是何种设备  我想有机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像喇叭装进了酒坛子,这是频率响应的情况吧,应该是外周元件没选择正确,无意间出来了LPF的效果。 ...

您能说的好专业  我看的懵懵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上运放吗?接了六恩11?我手上还有一片貌似假的1521,音质非常差。

没呢 哈 那个 胆前级 用来心理作用下 。

哈哈  1521这货也不贵啊 还有假啊,怎么看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呢 哈 那个 胆前级 用来心理作用下 哈哈    就这货还有假 这个怎么看真假啊 ...

这个没有高压供电,就算有,这么小,也放不进去

网友:
我的TDA2030A,EI5735变压器,红宝石YXA,107钽电容负反馈,新加坡产ST,声音解析度不错,对比不使用负反馈就是偏硬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