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台不能开机的TCL王牌彩电2588DB

楼主(2022-02-28):
        一个客户来电,说电视机不能开机了,遂骑上我的电动车,上门去看看。
         这是一台TCL王牌2588DB数码智能彩色电视机,纯平的显像管,有接近二十年的历史了,当时似乎是接近2000元的价格。客户说刚买来不久,显像管坏了,找厂家免费更换了。后来几年因受潮,我曾修过几次。
        这次的故障,是通电后红色的指示灯一直闪烁,无光无声,机内有一种比较刺耳的尖叫声,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是行输出变压器(也就是俗称的高压包)损坏。

        看看它的铭牌:

         这是它的大脑,俗称电脑块,M19V2- Z:

         这是机子的小信号处理电路:

         通电,“吱吱”声在耳边响起,让人心里慌慌的

        测量+B,140V,稳稳的,测行电流,超过了1A!这电源芯片S6708A的输出功率真是不错,这么大的电流,输出电压竟然没有下降一点点!

        测量行推动管的集电极电压,仅有12V左右,不正常:

          行推动管基极电压,达到了0.75V,正常值是0.4V,

          断开高压包的供电脚,测量行推动管的基极电压已降到了0.4V:

          再来看看高压包:

       似乎有点不正常!

       必须拆下来看看,但是有障碍阻挡!

      小意思,将它拿下!

         这样就比较好操作了,用空心针头取下高压包。

         她  她  她竟然已经怀孕了

          这个高压包似乎是我十年前换的,质量还算不错,用了这么多年!

         在网上买来高压包后:

        去客户家,换上去,通电,光栅出来了,没有了“吱吱”声了。接上信号试机,调整加速极、聚焦极电压,图像的亮度、彩色恢复正常:

        唯有行幅偏大了一些,某些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时,左右两侧的文字只能显示一部分:

        这个得想办法处理一下,否则即使客户无所谓,我自己心里会不舒服!
        上网搜索,这种机子进入总线必须用原装遥控器:

        让客户去找,还真找到了。
        拆开遥控器,因为手中没有1N4148,就在D04的位置焊上一只1N4007:

        对着电视机按遥控器,发现毫无反应!检查遥控器,发现它坏了!

        换个晶振试试,还是不行!
        看来只能另想它法了。

         改变S校正电容的大小能够改变行幅,这台机子的S校正电容是由一只0.33J和一只333并联组成的:

         取下0.33J,换上一只364,试机,行幅正常了。

网友A:
图呢,撸主藏起来了???

网友B:
楼主的图刷了隐身涂料,请大家打开米波稀布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观看。

网友C:
大屁股电视不多了,国人几乎都用上了LED平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屁股电视不多了,国人几乎都用上了LED平板

大屁股打小霸王很好

网友E:
感觉这电视没修理费值钱了

网友:
其实楼主修得有有理有节,我觉得不错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了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个高压包质量应该比第一个好,那个行行行的牌子的高压包我是没有用过,这些年用过银羊、华声、还有一个叫啥忘了,2015年的时候,同学推荐我在淘宝上的一家买高压包,后来就一直在哪家买,质量还可以。

网友:
老师傅了,竟然遥控器有这个隐藏功能

网友:
老师傅图文并茂,会修CRT电视的现在年纪最起码50往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撸主藏起来了???

先发文字,再添加图片,否则,象以前那样会出现不同颜色的文字,特别是绿色文字,不容易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刷了隐身涂料,请大家打开米波稀布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观看。 ...

先发的文字,后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屁股电视不多了,国人几乎都用上了LED平板

在农村,还有部分老年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屁股打小霸王很好

这个多半是因为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电视没修理费值钱了

卖给收废品的,CRT电视机比液晶电视机的价格还略微高点,所以液晶电视机坏了就更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给收废品的,CRT电视机比液晶电视机的价格还略微高点,所以液晶电视机坏了就更不值钱了! ...

为什么crt价格会高?按重量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