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台联想电脑,还能值多少钱?E6700双核,500G硬盘,8G3代内存,集成显卡...

楼主(2022-02-28):
配置如图,E6700双核,500G硬盘,8G3代内存,集成显卡,显示器17寸正屏双接口(屏幕有一个亮点),原装多功能键盘,鼠标罗技的。一整套250有人要不?另外有个22寸宽屏惠普显示器(屏幕可旋转双接口)成色很好100元,两条戴尔拆机的4G3代内存条100元。还有个戴尔拆机的显卡忘记型号了,改天找出来看看。好久不关注行情,不知道价格是否合理。

网友A:
价格可以最好问好邮费,可的话显示器要了

网友B:
1楼优先,我店里前台电脑挂了,1楼不要的话给我留着只要主机或者全套都行

网友C:
我来给你报个价作为参考,E6700板U不值钱加起来基本30以内,500G机械盘大概40元,双8G大约160,机箱电源不好有人要的,保守点算20吧,17寸正屏也不值钱,好的也就五六十,有点的就更没人要了,加起来应该是30+40+160+20+50=300块

网友D:
22寸的显示器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好卖的。
主机不值钱,17的显示器不值钱,坏的更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可以最好问好邮费,可的话显示器要了

江浙沪皖可能邮费还行,其他地区估计有点高,保守估计在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优先,我店里前台电脑挂了,1楼不要的话给我留着只要主机或者全套都行 ...

一楼应该是要22寸显示器,你要的话可以选主机,或者其他配件,关键看你在哪里的,江浙沪皖递费用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给你报个价作为参考,E6700板U不值钱加起来基本30以内,500G机械盘大概40元,双8G大约160,机箱电源不 ...

谢谢提供信息,内存是2条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寸的显示器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好卖的。
主机不值钱,17的显示器不值钱,坏的更不值。 ...

只有在全黑时能看到一个亮点,其余颜色根本看不出。一个像素点也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应该是要22寸显示器,你要的话可以选主机,或者其他配件,关键看你在哪里的,江浙沪皖递费用还好。 ...

江西景德镇的,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江西景德镇的,显示器

来张照片看看颜值合不合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张照片看看颜值合不合口味

显示器颜值还是不错的,图片来自咸鱼同款(接口我的是VGA+DVI+USB),需要的绝对划算。

网友:
加个闲鱼号吧

楼主:
问了,到江西邮费很高,不划算了。江浙沪的比较有优势。

网友A:
行,二楼打包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二楼打包秒吧

主要是重。

网友E:
22寸显示器出了吗?到郑州邮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寸显示器出了吗?到郑州邮费多少

暂时还在,远的地方邮费伤不起,官方净重9公斤,我估计8公斤有的,超级重,还带音箱,一直没用过

网友:
显卡正常的吗?家里电脑装驱动报43了,打算弄个亮机卡撑一段时间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