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S350-27改可调?

楼主(2022-02-28):
最近对可调电源产生兴趣,想弄一台来玩玩,看着大家都喜欢用27伏的这种来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感觉这种太老了,电子元件都应该有使用寿命的,尤其是电解电容,这种27伏的据说是09年的产品?闲鱼上有很多12伏的,48伏的,24伏的,价格都差不多,和这个比起来,也不知道哪种生产年代要近一点?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为什么不用新一点的型号来改呢?最起码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会更长一点吧?各位师傅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咱正规点,可以收台坏的线性可调电源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正规点,可以收台坏的线性可调电源练练!!!!

别说是坏的,就算是好的,对于我来说,犹如七窍通了六窍的人

网友:
成熟的电路,取材容易,价格便宜

网友B:
这个电压改可调适应性较高。可改到90V,并且较设计参数偏离较少,相对更稳定一些。而12V的一般不宜超过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改可调适应性较高。可改到90V,并且较设计参数偏离较少,相对更稳定一些。而12V的一般不宜超 ...

谢谢!不知道48伏的有没有人改过

网友C:
S350-27改装后稳定,经起时间考验,且仅二手机器价格本身,我最便宜买过15块钱一台。
改装电压最高90V,一般用途要求完全足够。电压再高就是给LED类供电用了。
空载功耗4W,比线性电源(20W)省电。体积小,铝外壳散热很优秀。这是笨重的线性电源没有的优点。

网友:
元件寿命与元件本身质量关系很大,进口的二手的都要比国产普通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48伏的有没有人改过

改成没问题,但在低压时效率低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没问题,但在低压时效率低不太稳定。

原来是这样,电压太低改不高,电压太高低压时又效率低不稳定,所以取中用27伏的,这才是我想要的答案,非常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S350-27改装后稳定,经起时间考验,且仅二手机器价格本身,我最便宜买过15块钱一台。
改装电压最高90V,一 ...

现在没这么便宜了,废铁都要涨价,而且经过论坛的宣传以后,肯定是水涨船高了,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有人探好了路只要动手就行了,省得再自己琢磨。再加上量大便宜且耐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350-27改装后稳定,经起时间考验,且仅二手机器价格本身,我最便宜买过15块钱一台。
改装电压最高90V,一 ...

线性电源空载这么大功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空载这么大功耗吗

你看到有大的变压器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到有大的变压器就明白了。

我有个环变 260W的  空载不到3W     进口仪器拆下的箭猪    比我这个明伟350还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空载这么大功耗吗

我的龙威305D线性电源空戴是有10多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龙威305D线性电源空戴是有10多W

但是好用三,比改的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好用三,比改的爽太多

电流和电压粗调都改了多圈电位器才是真好用,原来的电位器很难调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环变 260W的  空载不到3W     进口仪器拆下的箭猪    比我这个明伟350还低 ...

纯变压器空载吧?加上电路板,功耗就不止了。

网友:
48v的电源改0-78v-7a电流,50左右新的电源淘宝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