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蒸水蛋未熟之谜

楼主(2022-02-28):
记得几年前学会了蒸水蛋搅拌时加温水 蒸时加盖子后,几年来每次都很成功,表面光滑无气孔,水蛋细嫩。没记错的话,每次都是水开后蒸8分钟,电磁炉150°。

后来懒了,直接加自来水,也是成功。

最近连续几次却发现,蒸8分钟没能蒸熟!中间还没成型。只能延长到十几分钟。

每次都是在不锈钢盘上面倒扣一个不锈钢碟,刚开始我猜想是由于不锈钢碟刚好盖得太密封了。 但连续几次都这样,也太巧了吧。

应该是某些步骤上的差异导致,例如是否先在盘子里加点花生油,水开前还是后加盖,关火后是否继续闷。只能继续尝试观察了。

网友A:
浅碗或深点的盘(蛋液不超过3厘米深,蒸菜都是这样,易熟)。三只鸡蛋,加温水和少量食盐,搅拌后覆盖保鲜膜。水开后入锅,文火(不用太大火力,保持蒸汽量足够即可)15分钟,关火出锅,加入肉臊葱花,趁热食用,搭配高品质米饭最好。直接上桌的尽量不用不锈钢,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还有就是你的偏白,正常应该是黄橙橙的,如不是相机问题那就是蛋的品质不好。

网友B:
食盐放足了没? 还有水开后中火蒸12分钟,天冷15分钟,时间到了关火,不要揭盖,继续闷10-15分钟
蒸制前打完蛋液刮泡泡,碟子上加盖不要让蛋液进蒸馏水

网友:
   架空太高盘里面蛋太多下面水太少,还有锅盖密封不够严,时间不够不熟正常。隔空蒸一盆加水蛋和煮一个未剥皮蛋是两个概念,可以直接放到锅底水面上,这样传热性比隔空蒸好。

网友:
一般水和蛋的比例是1:2,一碗水对两个蛋。打完蛋一定要去掉上面的泡泡!水开后转1000W中火 放进去蒸,大概12-15分钟即可!

网友:
自来水变了,或者这批鸡蛋不行

网友C:
以前都是放热水,结婚后,老婆家都是冷水,至此都是冷水。

网友:
这明显是无视环境温度差异的结果
春夏秋冬

网友D:
电磁炉温度很不准的。。。
换个锅都不一样。。。

同一个电磁炉建议换火锅档,直接选功率和时间来蒸。
夏天冬天也有微微的时间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是放热水,结婚后,老婆家都是冷水,至此都是冷水。

我之前用自来水,放在电饭煲上面随饭一起煮老是起蜂窝眼,后来改用温开水后非常完美。

网友E:
经实验,在高压锅蒸效果最好。
高压锅(可以是电压力锅、普通压力锅),锅内放少量水。
鸡蛋加水搅匀后放压力锅内,可以不用架子。开火,压力锅上气1-2分钟关火。待压力自行降压后即可。
蒸出来的鸡蛋无气孔,非常均匀,弹性十足。

网友:
加盐是关键,类似卤水点豆腐,盐量少的时候,蒸出来就不凝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经实验,在高压锅蒸效果最好。
高压锅(可以是电压力锅、普通压力锅),锅内放少量水。
鸡蛋加水搅匀后放压 ...

请问用高压锅蒸的蛋液上是加膜还是加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用高压锅蒸的蛋液上是加膜还是加盖呀?

加膜或盖更好。不加也问题不大。Q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浅碗或深点的盘(蛋液不超过3厘米深,蒸菜都是这样,易熟)。三只鸡蛋,加温水和少量食盐,搅拌后覆盖保鲜 ...

这次是鸭蛋。不到5厘米深吧。几年来都是这么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盐放足了没? 还有水开后中火蒸12分钟,天冷15分钟,时间到了关火,不要揭盖,继续闷10-15分钟
蒸制前打 ...

半勺多盐吧,可能是天冷和没闷的原因,着急揭开看熟不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勺多盐吧,可能是天冷和没闷的原因,着急揭开看熟不熟。

嗯,得闷一会儿,别急,你可以去看看小高姐的视频,有一集我记得她专门说过蒸鸡蛋羹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温度很不准的。。。
换个锅都不一样。。。

这次开180度,蒸8分钟,闷了几分钟。 终于熟了。

可能之前天气冷,150度不够。 150度大概就是有些蒸汽持续冒出,180度就冒出蒸汽比较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