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凤凰系统启动盘小记

楼主(2022-02-28):
最近也做了不少IS903的U盘了,(主要是我这里这种4ce或者8ce的mlc太多了只能靠903)今天就玩一下启动盘。
首先就是抓一只IS903的U盘,插电脑上习惯性F9强擦
然后量产设置如下
量产不出意料通过,进系统查看

重启电脑,在bios里面选择u盘启动,系统启动
最后问一下,像903这种4K拉夸的主控会影响启动速度吗

网友:
近因903固件通病,莫名其妙过保护,大家大多都避之不及。

网友:
同样闪迪Usb2.0  和3.0都做成凤凰系统在同一个U口上启动速度差别巨大

网友:
当然影响大,我只推荐固态硬盘的U盘

网友:
IS903做CDROM根本不需要量产,用AIPartition分区,AIBurn写入镜像就行了,而且随时可以换镜像不用量产,影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