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瓶没电,门锁损坏怎么开车门?九代思域

楼主(2022-03-01):
请教大神们,在电瓶没电遥控没反应,门锁又损坏的情况下,怎么快速打开车门。九代思域。

更新,从侧转向灯接入电源可解锁车门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不会同时发生就算没电可以钥匙  就算一个门锁坏 不可能都坏  所以 我不打算说了

网友:
50喊开锁公司上门服务,对他们来说,你的锁也就几分钟

网友:
最快的方式,我不信用的防弹玻璃砸不动

网友:
当然是用钥匙手动开了。。。

网友A:
找一辆汽车来搭个火,开窗或者开后备箱进入。

网友:
门打不开,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不用钥匙开门?

网友:
看网上有用若干胶带竖着并排贴在玻璃上,然后向下拉胶带,强行降下玻璃,

网友:
把车窗砸了,能同时坏的也不用开了,直接报废

网友:
应该有应急的机械钥匙吧?

网友:
亲戚的老君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修车的用铅丝伸到发动机盖下面,把发动机盖打开后,电瓶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辆汽车来搭个火,开窗或者开后备箱进入。

引擎盖打不开你怎么搭火

网友:
网上大把开锁视频,很简单

网友:
按6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可不能教唆犯罪啊,一般轿车最少有三把机械锁,难道全坏了?

网友:
钥匙有个机械的,用机械的开门啊。。。
不会弄就打电话4S会有拖车过来处理的。。。

网友:
没电门锁不会自动弹开是比较危险的,上手段吧

网友:
九代思域应该有驾驶门、副驾门、尾门三个机械锁,不可能同时全坏了啊

你这明明是故意设题。

网友:
宽点的透明胶带 粘玻璃上 多粘点 把玻璃拽下来 再开门

网友:
有一回我的老凯美瑞就是机舱锁扣拉线掉了。SSSS的师傅就拿根铁丝勾了几下就给开了前盖,半分钟就弄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