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国产芯片 红外热释电处理芯片 BISS0001 数据手册如此马虎,自私。

楼主(2022-03-01):
http://dl.mydigit.net/2011/10/788.html

这里有下载的。

比起TI,ADI,等国际大厂的产品。

国产芯片的说明使用手册,简直是相当可笑。

无论是哪个家的,其实都一样。大家互相抄。

最重要的,还有很多错误。

最重要的是,很多关键的东西不说清楚。

内设延迟时间定时器和封锁时间定时器"
-------------------------------------------------------------------------
RR1RC1—输出延迟时间Tx的调节端。Tx≈49152R1C1。
RR2RC2—触发封销时间Ti的调节端。Tx≈24R2C2。

---------------------------------------------------------

这个数字,实际上,还受制于红外感应元件输出频率,这个很低,大概是一秒几次。

楼主: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RE200B
型号RE200B
灵敏元面积
2.0×1.0mm2
基片材料

基片厚度
0.5mm
工作波长
7-14μm
平均透过率
>75%
输出信号
>2.5V
(420°k黑体1Hz调制频率0.3-3.0Hz 带宽72.5db增益)
噪声
<200mV
(mVp-p) (25℃)
平衡度
<20%
工作电压
2.2-15V
工作电流
8.5-24μA
(VD=10V,Rs=47kΩ,25℃)
源极电压
0.4-1.1V
(VD=10V,Rs=47kΩ,25℃)
工作温度
-20℃- +70℃
保存温度
-35℃- +80℃
视场
139°×126°
说明
该传感器采用热释电材料极化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探测红外辐射,采用双灵敏元互补方法抑制温度变化产生的干扰,提高了传感器的工作稳定性。
使用
1、上述特性指标是在源极电阻R2=47KΩ条件下测定的,用户使用传感器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R2的大小。
2、注意灵敏元的位置及视场大小,以便得到最佳光学设计。
3、所有电压信号的测量都是采用峰一峰值定标。平衡度B中的EA和EB分别表示两个灵敏元的电压输出信号的峰一峰值。
4、使用传感时,管脚的弯曲或焊接部位应离开管脚基部4mm以上。
5、使用传感器前,应先参考说明书,尤其要防止接错管脚

网友:
重要的参数说不清,这就很致命了

楼主:
这个型号是比较老的国产芯片,20年前的。

当时产品手册真马虎,我下载了5个不同公司的,都一样。

而且存在一定的故意模糊,关键的地方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