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LUBG4G1B0(UFS2.0)颗粒上SM2246XT

楼主(2022-03-01):
这个盘困扰我好久了基本都是炸了一两颗的盘 颗粒也是UFS2.0温度有点高只要坏了基本都是颗粒烧穿 料号是KLUBG4G1B0 MLC 这颗粒和普通闪存没有任何区别并且已经屏蔽了UFS控制器 这个颗粒卡download MPISP会非常的麻烦大概率是46EN的当成46XT开了这里要清空 相当麻烦 46XT的没事并且这是单通4ce的颗粒 速度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auto出来的K9GCGD8U0D以及K9GCGD8S0D 8U0D无法正常开卡参数不对 test读写的时候会不过 8S0D能开读取100写入100 MHZ搞成200MHZ写入变成50全盘跑圈绿那我就在想了不应该这样啊
试了好多个版本都不行。但是网上有人能够开出来。感觉应该是参数的问题。查看了下FlashDB里面对应的参数。
A47=Samsung,64Gbit,K9GCGD8S0D
Samsung,64Gbit,K9GCGD8S0D=EC,DE,94,F3,A4,C6,1,16,1536,4096,0256,02078,02010,01000,02,01,01,1,12,16,0,09,3F,01,0000,00,00,00,00,00,25,05,00,38,00,01,11,8F,00,48,1,0,02,04,FF,FF,03,00,3,05,00,00,3F,01,01,00,00,00,00,00,00,00,00,原参 该参数不适合开出来读取100写入100
然后我结合了58XT的参数构造改出来了Samsung,64Gbit,KLUBG4G1B0(UFS2.0) 这料31DIE 16GB 原参数会有问题改好后读取500写入400这颗虽然速度非常不错但是我不建议使用 用的时候挺舒服 恢复的时候哭着找

这颗粒速度真的还不错。这工具包我已经打包上传了,直接AUTO选颗粒型号即可,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有不足的地方望指出。

网友A:
这个不就是K9PHGY8S7D吗!有工具开啊。还是说UFS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K9PHGY8S7D吗!有工具开啊。还是说UFS的不一样?

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参数 开不出来的或者开出来总有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读写不对任何一个固件都能开单单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K9PHGY8S7D吗!有工具开啊。还是说UFS的不一样?

用phgy8s7d开卡报错每个die的bloc不一样

网友:
执着,持续的执着总会成功的

网友B:
这个UFS的型号:KLUBG4G1BD,BGA95脚位,采用三星16nm的2D MLC nand(和常用的K9PHGY8S7D同制程),也就是传说中速度最快的制程,单ce(单die)写入能到40-50,相当牛批,128G 16CE跳满sata3妥妥的。

唯一缺点是容量小,16个ce才128G,46xt最多开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FS的型号:KLUBG4G1BD,BGA95脚位,采用三星16nm的2D MLC nand(和常用的K9PHGY8S7D同制程),也就是 ...

ss14默认参数开出来就这样换了好几个版本 然后我套娃套了58xt就写入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FS的型号:KLUBG4G1BD,BGA95脚位,采用三星16nm的2D MLC nand(和常用的K9PHGY8S7D同制程),也就是 ...

套58xt的参数去了 这颗粒58xt也支持 不过58xt半盘就掉速了 46xt全盘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