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磁控管,发现是插座对外壳短路

楼主(2022-03-01):
磁控管坏了,暴力开拆。最后发现是插座对外壳短路,这种封装方式坑人呢。

网友:
穿心电容击穿,直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在隔壁也看到楼主了

网友A:
这种短路能修复吗?这个应该分享出来

网友:
买个插座更換就好了,灯丝要铜焊

网友:
楼上都是专业的

网友B:
好像损坏的磁控管大部分都是这种故障。

网友C:
那个插座很容易坏的。五元三个网上买了换了就行。因为插座里面有两个20PF左右的电容,很容易击穿。我自己就换过几个了,以前不懂,都是直接换个磁控管,真是浪费,磁控管损坏99%都是插座坏了,磁控管其它地方都很结实很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能修复吗?这个应该分享出来

那个插座很容易坏的。五元包邮三个网上买了换了就行。

网友:
这种插脚可以更换的,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插座很容易坏的。五元三个网上买了换了就行。因为插座里面有两个20PF左右的电容,很容易击穿。 ...

已经拆烂了,以后注意(估计没有以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损坏的磁控管大部分都是这种故障。

也有灯丝老化烧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灯丝老化烧断的。

一般不会的,因为微波炉每次用的时间很短的。

网友:
微波炉配件 磁控管插头 带穿心电容 灯丝插脚
以前也有人修过,讲讲不能焊,但其实也能焊焊。。。反正现在修微波炉的贴子少了,可能大家都买旧的整体

网友(2022-04-27):
我这碰到一个磁控管,管脚对外壳正常,没有短路,两个管脚的电阻很小,是灯丝短路了吗?换一个磁控管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