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一款锂电池充电板巧改铅酸电池手电筒

楼主(2022-03-01):
朋友给了我几块锂电池充电板,告诉我这个有三档调光(速)功能

板子正面有一个tc4056a充电芯片,还有一个8脚单片机看不清型号

板子输出口上面有保护二极管,应该原来可能是驱动小电动机的,估计是小风扇

板子反面接3.6v锂电池

正好手里有一个充电手电筒坏了,里面的铅酸电池坏了

去掉内脏,随便找了一个14500锂电池装入

外面装了一个12mm的轻触开关,手感真不错,呵呵!

网友A:
很实用,就是有点不怎么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就是有点不怎么美观

动外观了,个人认为,一般不影响外观的改动才算完美替换

网友B:
3个问题,

1,为啥不用原来开关,这样好丑
2,可以不加保护板
3,那充电屁股和我的比差太多了

网友:
做都做了把保护板一起做上呗,充电放电保护限流一体,想法很好啊。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B:
3个问题,

1,为啥不用原来开关,这样好丑

原来的开关是推拉式的,这板子的开关是微动,不能代替,充电屁股处理得的确有点难看

网友C:
空间够的话可以加一个220-5V的小电源板,用原来的两插头充电,就漂亮多了,而且充电的时候也比较方便,直接往插座上一插就行了。
然后,这个板上电时是直接亮的吧,如果是,用原来的开关更好一些,至少美观啊,抱歉我是外貌协会的

网友:
不错,我也正想改一个旧手电筒,我想用etc里面的太阳能电池改一个不用充电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间够的话可以加一个220-5V的小电源板,用原来的两插头充电,就漂亮多了,而且充电的时候也比较方便,直接 ...

这个小手电我也有一个,如果加充电头,空间有点紧张要用小电池

网友D:
这样体积的电筒,外观根本不用动,加个超小的电源适配器进去,加充电板足够空间了!插头不用改了。

网友:
灯要不要用功率大点的啊,

网友(2023-02-04):
一般改装外观别变,里面随便捣鼓,加一个5v变压器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体积的电筒,外观根本不用动,加个超小的电源适配器进去,加充电板足够空间了!插头不用改了。 ...

这真的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