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风扇加润滑油

楼主(2022-03-01):
老婆的电动车充电器刚充电时风扇的噪音太大,应该是缺油了,先做功课:特意买了黄油

这么一大瓶哪年用完?后悔中

撕掉标签,没像之前接触的电脑风扇都一样找到软橡胶封口能取下来,

这边用手术刀试了下,也好想不对

最后还是标签那面用手术刀开孔,这打算是一次性的节奏还是对自己的产品信心爆满?pei!

网友:
这油不行吧,粘度太大了,我都是加机油

网友:
你会发现过几天还是噪音震天响,然后果断换一个风扇。比油还便宜

网友:
我都是加的机油

网友:
难道这不是一次性的风扇

网友:
这种风扇一般是用专用的抓钩拆卸扇叶,不过有的材质差的风扇很容易吧下面的支架拉断,反正这种风扇设计是真的很坑

网友:
这个价我直接买几个新的小风扇

网友A:
买错了,应该买硅基润滑油,直接硅油也行,不想花钱,直接用油性笔后面的透明油也可以,都不容易干!

网友:
昆仑2号3号润滑油,3号比2号粘稠,,粘度高的用于高温高速,粘度低的低温低速,也可以随个人喜好用。

网友:
这玩意但凡有症状了,就不如换新了。

网友:
换风扇吧,用不久的哈哈哈

网友:
买双滚珠轴承风扇,省的担心异响,避免散热不良。

网友:
特种润滑脂

网友B:
普通的机油足够了,不必上润滑脂那么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机油足够了,不必上润滑脂那么高级了。

机油主要是过段时间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错了,应该买硅基润滑油,直接硅油也行,不想花钱,直接用油性笔后面的透明油也可以,都不容易干! ...

油性笔后面的油倒是有创意

网友:
我也是加机油,家里的电扇也是,一年一加,连带着清理。

设备也需要维护保养

网友:
一般我揭开封签看见没有螺丝的时候我就不拆了  或者直接剪线

网友:
楼主的电动车充电器风扇好像就没有设计加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