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刚入手的矩为DL24电子负载

楼主(2022-03-01):
        矩为DL24数显电子负载,最大功率180W,TB上198大洋。功能挺多,可以恒压、恒流、恒功率、恒阻值进行测试,按键步进调节,显示精度挺高,配件不少。彩屏显示,界面很漂亮。唯一缺点是裸体的,不带外壳,后期打算自己找材料给她穿上衣服,还要兼顾散热。其使用效果还有待检验。先分享给大家,请指导使用意见。谢谢!

网友A:
精度怎么样,买过他们家的一个电压电流模块,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怎么样,买过他们家的一个电压电流模块,误差比较大!

精度还没检验,刚到手。

网友:
起调电压2v,起调电流200ma,这个有点不太理想啊

网友:
炬为的表都喜欢标很多零。
能保证精度的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4种模式都有,就比盘成电子的优势了。就是丑点

网友:
盘成 的没有 恒压、恒功率、恒阻值

网友:
功能很强大,还有上位机功能,就是装盒子不好改,不光有屏还有按键都要引出来很麻烦。

网友B:
有如此神奇为何不拿来折腾电池啊,接力棒交给你继续测试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如此神奇为何不拿来折腾电池啊,接力棒交给你继续测试发帖!

提醒得好,抓紧利用起来!无奈技术不行。

网友C:
之前买过老版150W的  确实蛮好用,原配的12V电源 很垃圾,我现在用QC诱骗12V的

供电线主要是给风扇用(我换了1U的全铜1155风扇,厚度立马降低3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过老版150W的  确实蛮好用,原配的12V电源 很垃圾,我现在用QC诱骗12V的

供电线主要是给风扇用(我 ...

这个风扇确实很大,你换了

网友D(2022-04-05):
有蓝牙数传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蓝牙数传功能吗

没有蓝牙功能。

网友D:
上位机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位机是怎么控制的

说错了,不好意思,有蓝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