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波士顿电池正极补焊镍片

楼主(2022-03-01):
海鲜市场买的波士顿拆机电池,发现有一个正极镍带没有了,不是都说点焊机不能点焊铝,必须激光焊接吗?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焊了一下,感觉还挺结实!点焊机调到一档,刚开始点的几个没有压紧,电流比较大,火光四射,后来点焊笔压紧焊的挺好,要是把针磨一下估计更理想!

网友A:
铝镍复合带可能还凑合,强度是没有保证的,玩玩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镍复合带可能还凑合,强度是没有保证的,玩玩还行

我这个是铁镀镍的,感觉还算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镍复合带可能还凑合,强度是没有保证的,玩玩还行

是不是有的铝合金可以点焊?

网友:
只能小电流用用了,楼上说的铝镍复合带我试过,得2000A以上的电流点焊

网友B:
薅一下肯定掉,我用的3个电容的焊机,没有控制板,和你这个焊接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薅一下肯定掉,我用的3个电容的焊机,没有控制板,和你这个焊接效果差不多 ...

我感觉应该可以,焊的再结实用钳子都能薅掉

网友(2022-11-10):
对波士顿锂电好感倍增

网友:
能过电流就行,不结实就用胶打一下保护。

网友:
充不进去电,谁有好办法救活?

网友:
反正不会很牢~焊了凑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