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论坛买的U盘坏块怎么这么多?

楼主(2022-03-01):
在论坛买了4个U盘,坏块是不是太多了?还有一个没检,大家看看。

网友:
高手遇到高手了

网友A:
1%以内的不算多吧,量产的时候屏蔽掉就好了。

网友:
有坏块很正常,屏蔽就行了。
所有的固态都有坏块,100%完美是不存在的。
就连机械硬盘也有坏道,都是屏蔽了以后拿 出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内的不算多吧,量产的时候屏蔽掉就好了。

这是三个盘的图,第一个有335坏块,2.18%,后面两个还不错。

网友:
第一个的坏快太多了

网友:
F9硬格然后重新量产试试,我之前也是越量产坏块越多,硬格以后全盘测试十遍都没事,也不知道之前多出来的坏块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
1%以内算非常好了,第一个比例稍微高了点,不过如果在标称容量范围,也不能算太大问题吧。

网友:
我拿着手上那0坏块的slc,迎风飘扬

网友:
什么工具可以查看坏块?

网友:
三星的不算多了,这个坏块数量,三星的颗粒一般冗余比较多,不严格的说5%以内都是正常的,但是镁光和英特尔冗余比较小,5%的坏块数量就不行了

网友:
奇了怪了,我有一个也是坏块335。估计同一家的

网友:
土狗阵型的,坏块多点很正常

网友:
正常,好用就行,不在乎这么多

网友:
二手颗粒都是看运气,所以会做的人一般都买还算靠谱的颗粒自己做。

我记得三星的坏块数算少的,手上有多年前的2CEx4的MLC固态,坏块数4个。镁光/Intel最少,新颗粒的1-2个很多,东芝、闪迪的几十个乃至一百多个很常见,不过只要没有新增坏块,都没啥问题。甚至有些有新增坏块的,用903的F9清空一下,新增全没了,跑圈多次也是OK。

U盘对坏块的容忍度很高的,甚至坏块过半,通过定容量产,也可以开出来。固态就不行了,几个颗粒的坏块数量差距不能过大,它以最多的那个颗粒为准,其他几个相同位置都会标识为坏块。

网友B:
现在的MLC 很少有全新颗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MLC 很少有全新颗粒的

早2年在方立家买的15106、15131都是准新颗粒,即使用掉了几十个PE,问题也不大,寿命远着呢。听说现在的15131质量不如以前了?

网友(2023-02-15):
可以拿软件跑几圈,看看有没有新增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