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易虎EHO电动滑板车24V拆解-有刷皮带款

楼主(2022-03-01):
半张毛爷爷收来的电动滑板车,黄鱼卖家说电池不行了,24V铅酸的,拿下
卖家图片看着还行

实际到手成色差一点点,也还能接受,拆掉踏板六颗生锈螺丝,可以取下盖板

重点看看电机,竟然是有刷皮带款,大意了

功率也只有120W,也就是5A电流24V,

控制器在电池仓前部,个头很小巧

限流15A,有刷电机控制器简单

各种接头,电机,电池,转把,刹车,充电,开关,指示灯什么的

机械开关,有过流恢复保险,电池接头看着也还靠谱

取下电池盒组件,车架子看着还行,两块12V电瓶已经被卖家剪掉卖废品了

总电源开关,充电口和指示灯,充电口的防水胶帽已经断裂

过流恢复保险

说明书警告

18650电池排列,5*11排不下,有点尴尬,只能4*10,勉强塞下42粒,6并7串还是5并7串我再想想

考虑到没有减震,电池支架还是很有必要的,手里的支架都是2并或3并拼接款,任意组合。下一期点焊组装电池包吧哈哈

网友A:
轮胎似乎也是实心的,有没有减震,只能算是个玩具吧

网友B:
我猜你就是来消耗电池的吧,

网友C:
撸了那么多电池终于可以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似乎也是实心的,有没有减震,只能算是个玩具吧

是的,确实掳来当玩具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就是来消耗电池的吧,

没办法,与其吃灰,不如组起来用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了那么多电池终于可以用上了

得用起来哈哈

网友D:
以前想过这玩意,后来在迪卡侬试了试普通的,一刹车人要飞,再就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想过这玩意,后来在迪卡侬试了试普通的,一刹车人要飞,再就没考虑

肯定是要飞的,低速玩一玩就好哈哈

网友:
这种应该都是不允许上路的。

网友E:
给孩子当玩具还是不错的~

网友F:
集了这么多电池,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G:
看到那么多18650电池可以用上去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H:
还是按4X10来排列吧,毕竟还有支架、绝缘纸、防震棉要用上。

网友I:
我有一个7,8年前买的,带座的,当时3000大洋,吃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个7,8年前买的,带座的,当时3000大洋,吃灰在

估计电池已经饿死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按4X10来排列吧,毕竟还有支架、绝缘纸、防震棉要用上。

是的,按4*10支架,电芯5*7,体积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那么多18650电池可以用上去很有成就感啊。

才35粒电芯,不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了这么多电池,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花钱买的电芯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孩子当玩具还是不错的~

谢谢捧场,哈哈,电池搞起来再说